請問這樣算是mos故障嘛?

楼主(2011-12-23):
我有一張技嘉k8a482m
12v短路不開機
使用蜂鳴檔接地對12插座黃發現短路
量測最近的mos數值卻有一個是1
這是短路所在嘛?
還是要量上下列mos
請教基本問題
thx

ps:我在等熱風槍拆mos,拆之前想說用電錶量一下學學經驗,請多指教...

量測點

量測點

网友:
不算!

MOS故障D-S之間二極體雙向導通

最好拆下來量...你看規格書就知道了

网友:
CPU供電MOS, 通常是分上下管, 上管有一只腳是連12V的, 而下管有一只腳是連地....

网友:
從照片上看來..你量的是mos的G極...
要找短路位置,應該是量D-S極的數值才正確.4P 12V由上管的D極進入,為何12V沒從上管的S極輸出,
反而直接從下管的S極接地,造成短路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