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A1703W過電無畫面維修

楼主(2011-12-23):
一部優派VA1703W液晶螢幕,故障情形為過電無畫面
型號標籤

電源背光一體板,可以看到背光電源部分電容有明顯異常

AD板,未有明顯異常

更換電源背光一體板所有二次側電解電容

更換AD板上所有小顆的電解電容

組裝回去,上電測試已可正常顯像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 !!!

网友A:
想請問AD版上的小電容??是用熱風槍還是烙鐵??或那些工具??謝謝

网友B:
AD版上的小電容沒凸起也要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AD版上的小電容??是用熱風槍還是烙鐵??或那些工具??謝謝

穿板電容使用烙鐵拆焊,SMD電容使用熱風槍或用斜口鉗直接破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版上的小電容沒凸起也要換?

就是沒凸起才可怕,這類小電容常常不動聲色壞了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一出手就是好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