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韻SS-330GB 插電即啟動

楼主(2011-12-24):
小弟剛拿到一顆電源,一接上插頭即馬上過電。
也無法帶起主機板,使用電錶量測輸出部分5v 12v 3v 都有數值
因小弟非本科系,也努力的爬文中。
但卻找不到相關類似的問題,還請各位高人指點迷津。

外殼

外觀

外觀

內部

內部

內部

簡易測試

測試

測試

网友:
接上負載再量電壓是多少?

网友:
看不出來你的問題是什麼 ????

[一插電就馬上啟動嗎 ??? ] (是power 起動 , 還是主機板起動)

[帶不起主機板 ??? ]  主機板確定是正常的嗎 ???

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