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P TX2000 無待機電壓 待機供電電路維修

楼主(2011-12-24):
這台筆電的故障情況是接變壓器或電池完全不過電
充電指示燈沒亮,按POWER SW沒反應
只要遇到POWER SW沒反應的情況就要先去查是否有正確的待機電壓 5V和3V

一開始的方向有點錯誤
因為我一直對大電感打對地阻值,看有沒有異常的供電
後來打到一組MAX1549的PL1大電感對地阻值有點低...但沒短路~我的電表為UT61E
打出來的阻值約0.0200多~因為阻值小於30歐姆~所以打到這阻一直嗶嗶叫不停的

因方向錯誤
PL1的相關零件全被我請下來了....連MAX1549都請下來量
但拆掉1549去量PL1的阻值~還是很低?????
最後再追去1.2V_NB
才發現....這最後是進入NVIDIA NF-G6150-N-A1
在這阻值本來就不高

過了幾天後...腦子一清醒......
還是再來量量待機電壓吧.....
其實一開始有量...但被大電感的低阻值給誤導而走錯路
以下是待機5V和3V的供電電路圖

後機電路區

接電供量一下.......
5V的供電只有1.X  V
而3V更是沒電源????
怪了~~來查一下電路好了
看一下上方的電路圖......

最上方的VIN是18.5V進入的地方
接著一顆PR190 10歐姆的電阻...........

先量一下電阻的阻值.....2.5XXX  K
@@"不是100歐姆嗎????????
拆下來量也一樣.....抓到你了吧!!!!!!!!

因阻值變大~所以VIN進來的電壓只有2V多~~難怪後方的電路會不正常

拆廢板的貼片電阻補上後....YES~~待機電源5V和3V都出來了!!!!
量一下POWER SW~也有5V的電壓

完修後~再來改量一下散熱~

原廠的口香糖導熱不良......用下去後快就會掛了
改一下銅片吧!!
開機成功!!!

看起來簡單的維修...但背後是花了我快一個星期的找電路~找線路~找救援

网友:
一開始拐錯了彎就浪費了許多時間......

网友:
恭喜完修,也常常被晶片組電源線的低阻值給騙了

网友:
真是 小零件 大麻煩 !!!

常常找到眼睛脫窗 !!

真是辛苦了 !!!

网友:
超神的``給您拍拍手```佩服``

网友: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
真是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水哥,這台6150好像也常出問題,但卻給你碰到電路的問題~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水大完修,所以說我還不敢碰筆電的原因就在此!

网友(2012-01-30):
大大好利害,都能找到機子的電路圖,努力往上爬的小菜

网友(2012-04-04):
水大您好,我的notebook HP TX2018AU 剛好故障,想自行維修但找不到電路圖,不知是否可以分享你手邊TX2000的電路圖? 謝謝!

网友:
水大,真是精采的分享,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