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離普了
火..

楼主(2011-12-24):
前些天送一塊g31技嘉板子去修.等老好幾天都沒消息.上網去查說已經完修.{怪怪完修怎沒簡訊}就去服務中心取件.小姐說工程師換了一塊給我.不過我怎麼看那塊還是我原本那塊.?????還問了一下.小姐說確定換了....
回到家很高興的裝上.他ㄋㄋ的還是一樣.就打電話去問.挖列.說是工程師搞錯了板子.真是太離譜了ㄅ
\\\\\\今又跑去技嘉要求工程師換一塊給我.沒想到工程師跟我講一些官話.他ㄋㄋ的我玩電腦你還不知道在那?我沒事做嗎?專找你們聊天.真的很差勁.各為看官
你會沒事去找麻煩嗎..就為了一塊板子讓我跑來跑去.當個工程師很了不起嗎..公司請到他真是http://www.youtube.com/watch?v=k8K9HVPpY-k&feature=share

网友:
以後要送回原廠時記得抄一下序號

网友A:
技嘉送修最近是爛到出名的!很龜毛保內第2、3年很容易因為一點點氧化而退修!﹝聽說是因為有業績壓力﹞

网友B:
哪邊的維修站,台北的我最高紀錄是一板七送。

不過比起其他維修站,技嘉算很優秀 速度快 客服小姐漂亮!

楼主:
有點感到被耍了~三重到松江路也要一兩小時.怎會把板子搞錯.我猜想可能是測試一下能過電.就呼巄過去.還說換了一塊.我還強調這是原來的板子.心想修好就好.但....
本來一肚氣.都被小姐的輕聲細語給消掉了

网友:
中和維修還不錯,之前送修換電容今天送後天就收到簡訊,前天送一片g31 775的 早上送下午就收到簡訊 檢修好 bios 還更新 可能是各家維修中心服務的態度不一樣吧。

网友:
中壢的維修也不錯拉,至於妹妹倒沒細看

网友:
"中和維修中心"也是唯一接受寄件維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邊的維修站,台北的我最高紀錄是一板七送。

不過比起其他維修站,技嘉算很優秀 速度快 客服小姐漂亮! ...

你是送哪裡, 小姐漂亮, 我們這裡的小姐都很標準

网友C:
妳們是送修主機板的還是還看妹的

妹漂亮...維修爛...這樣妳們會滿意嗎...

网友D:
以後主機板廠商跟金O豹異業結盟好了...保證服務超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後主機板廠商跟金O豹異業結盟好了...保證服務超好

可以請他們改成和"華航"或是"遠航"合作嗎???
維修爛也沒關係.....
我可以多跑幾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他們改成和"華航"或是"遠航"合作嗎???
維修爛也沒關係.....
我可以多跑幾趟..... ...

跟男性雜誌或者Model經紀公司合作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妳們是送修主機板的還是還看妹的

妹漂亮...維修爛...這樣妳們會滿意嗎...

開玩笑的.其實那天回修時有先打電話去發彪~~畢竟我們相信工程師的專業.害我一直認為是電源或是cpu.ram出問題.攪半天還不行.但換了另一塊主板就好了.確定那塊板子沒換也沒修後就火了.先打電話去發彪.小姐一直道歉.
到了松江服務中心.小姐說不用抽號直接請工程師幫我測試.還在旁一直對不起.也就氣消了..跟小姐漂不漂亮沒關析...ㄎㄎ

网友:
正妹服務可以降火
遇到恐龍東西修好也一堆莫名火
正妹東西修不好當做照顧眼睛
恐龍還修不好 應該是大家最常遇見的 當做自己是『恐龍救生隊』....

网友:
主機板有問題和地板有什麼關係....

真是和樓主的標題一樣...太離譜了...

========================
樓上賣地板的突然不見了....

原來大部份的宅男工程師都還是假借送修機板之便行看咩之實.....

网友F:
聯強也好不到那.上次送一顆硬碟500g.我硬碟外觀可說跟新品無異.才用半年
換回一顆回家一拆...昏倒硬碟上面蓋子凹了一個窟籠.但沒壞又不能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聯強也好不到那.上次送一顆硬碟500g.我硬碟外觀可說跟新品無異.才用半年
換回一顆回家一拆...昏倒硬碟上面 ...

換的時間要先拆開檢查一下...
X強是出名超x毛的...
螺絲孔生繡不能換..
外表刮傷也不保..

您這樣快去凹凹看...
除了聯強不保..原廠也不保了...

楼主:
哇~又不知哪出問題了.這兩天用發現只要插入USB後就當機.以為POWER問題.但換了又依樣.今剛開機出現他會依直重開機.中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又不知哪出問題了.這兩天用發現只要插入USB後就當機.以為POWER問題.但換了又依樣.今剛開機出現他會依直 ...

用最簡單的配備開機(CPU/1隻RAM/顯示/HDD)..可以開正常的話就更舊BIOS到最原始(最初版)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送修最近是爛到出名的!很龜毛保內第2、3年很容易因為一點點氧化而退修!﹝聽說是因為有業績壓力﹞

難怪我們公司都是技嘉板子都剛過保馬上掛囉
加上pCB都烤黃囉驖定不修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妳們是送修主機板的還是還看妹的

妹漂亮...維修爛...這樣妳們會滿意嗎...

另外方面妹難看技術又爛不是更火嗎?

不過沒修好拿回來真的有點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聯強也好不到那.上次送一顆硬碟500g.我硬碟外觀可說跟新品無異.才用半年
換回一顆回家一拆...昏倒硬碟上面 ...

聯強維修不這麼樣加我一票~但一推人想進聯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又不知哪出問題了.這兩天用發現只要插入USB後就當機.以為POWER問題.但換了又依樣.今剛開機出現他會依直 ...

usn不是跟南橋和io這兩個電路有關嗎?會不會是老化不穩定囉~

网友:
我今天也送了一顆故障500g去聯強!!線路板我有拆下清理!!不知會不會X毛!!!

楼主:
今又跑去技嘉要求工程師換一塊給我.沒想到工程師跟我講一些官話.他ㄋㄋ的我玩電腦你還不知道在那?我沒事做嗎?專找你們聊天.真的很差勁.各為看官
你會沒事去找麻煩嗎..就為了一塊板子讓我跑來跑去.當個工程師很了不起嗎..公司請到他真是http://www.youtube.com/watch?v=k8K9HVPpY-k&feature=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