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 32' tc-32vpk求助

楼主(2011-12-24):
請教一下為什麼看有線電視有幾台畫面會有橫向水波紋
由上到下其他台都不會有可能是面板有問題或是T-CON
有問題煩請幫忙解答一下失深感謝意謝謝

网友:
有可能訊號問題!

网友:
訊號 +1     20202020

网友:
產生水波紋的台數或換的別的房間試試再請第四台師傅測試看看!拍機張照片看看嗎!!

网友:
線、分配器與頭都要檢查

网友:
請問是那幾台會有水波紋?
一般都是二次拍差CSO及三次拍差CTB所造成的

网友:
我的是會有波紋及高頻聲,但是換到50-60台是正常,應該是訊號輸入端的問題,還沒拆不知道!!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協助只有47 ,58,59 才會有
真的是想不透阿謝謝

网友:
建議將電視畫面照相後po上來,這樣才比較好判斷.

网友:
(TUNER 模組) 問題,

將TUNER-CVBS 斷開,  以AV的VIDEO 接入, 作判別

判死刑前 您先就TUNER 模組 +5V 的Vcc 電容更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