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明基E2200HDA故障求教,開機正常黑屏,幾分鐘後黑屏,

楼主(2011-12-24):
明基E2200HDA故障求教,開機正常黑屏,幾分鐘後黑屏,再開機正常,幾分鐘後又黑屏.......

小弟是LCD維修菜鳥,還請各位指點,給個維修思路......謝謝!

网友A:
1.檢查焊點(後方焊點有無異常)
2.檢查燈管(使用外部正常燈管測試是否還會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檢查焊點(後方焊點有無異常)
2.檢查燈管(使用外部正常燈管測試是否還會暗掉) ...

謝謝,暈死的是,手上還沒有試機的燈管,明天去找找,焊點已檢查無異常

网友:
手上有多的面板,燈管數及接頭相同的話,可以先抓來測,與原有面板交叉測試,看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還沒有,不是專業LCD維修人員,所以沒有多餘的材料,明天去找找,謝謝你!

网友:
燈管虛焊也不有可能,可以檢查看看。

网友:
黑屏有兩種
一種是燈管不亮(用手電筒照還會有畫面)
另一種是沒電源
你是哪種呢!!

楼主:
我屬於這種:一種是燈管不亮(用手電筒照還會有畫面)

网友:
小心他會死給你看!
量ㄧ量!

网友:
如果是這樣那大顆的線圈換一個應該就好了但那顆如單買很貴不如買個板子來換

网友:
量 Power 5v 不會飄  12v 也不會飄 就是不Power 的問題  Power  記得補焊一下   燈管掛是常有的 不過就是花一點時間測試一下  AD板上  穩壓IC 也 順手測試一下    最差最差的情況是 換燈管

楼主:
用通用高壓板點燈,沒問題,1個多小時都不滅,電源板外接4根燈管,沒問題,1個多小時都不滅,難道是驅動板的問題,仔細觀察,補焊了電源板和驅動板連接的排線座子,貌似驅動板上的排線座子ADJ貌似有些虛焊,同時補焊了ON/OFF的三極管。試機2個小時正常,看來是虛焊的問題。
總結:下次遇到這種問題,不要偷懶,黑屏後測量 ADJ ON/OFF是否正常,本次測量均為3V,謝謝大家的關註!問題完結!

网友(2012-03-07):
恭喜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