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VDC-TVM/S上電自動開機不能關機

楼主(2011-12-24):
P5VDC-TVM/S上電自動開機不能關機
研判是控制ATX的第14腳拉低電平的三極管導通短路但用三用表蜂鳴檔跑線卻找不到這個三極管
請教先進板上那個是管ATX14腳的三極管
感謝

12/25增加I/O#8712F接腳定義
ATX#14綠線接I/O#76
ATX#9紫線接I/O#67腳
是不是#67進入I/O的+5V SB直接就讓#76腳導通接地而自動開機了?
THX

主板維修書上敘述
不管那一種開機電路
1. +5V SB/ATX9腳/紫線  都要通過三端穩壓器  成為3.3-5V給PWR-ON針腳
2. ATX14腳/綠線前端也有開關三極管導通PS-ON接地 使ATX開使供電
3. 但是跑線就是找不到這兩個三極管在那裡
請指教
感謝

12/26
摘錄自CHINAFIX.COM.CN
ASUS P5VDC-TVM/s一块,故障现象为插上电源自动开机,不能通过检测。测开关针脚电压为0.75V,明显过低.该脚连接IT8172F-A 75脚.测上拉电阻2.7K正常估计是IT8172坏了,拆下量电压上升至3.3V,正常.换一块IT8172,能正常开机显示,但重启键和键盘不能工作,检测电路正常,怀疑所换IO有问题,再换一块,故障依旧.这下纳闷了.偶一对比所换IO型号,原装的和所换的第二行后缀不一样,原装的是IXS,所换的两片都是GXS,是不是不能通用?找一块同样后缀的IO换上,一切OK了.那个兴奋啊,无以言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1569-1-1.html

故障描述完全一樣
邀請先進幫忙更換#IT8712F-A/0550-IXS
感恩

网友A:
量一下綠線是否直接進IO

网友B:
+1

看PS-ON由誰控制,是南橋還是I/O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綠線是否直接進IO

PS-ON/綠線直接進I/O #IT8712F-A
那表示綠線電壓是由I/O控制而沒有三極管或門電路芯片?
是不是I/O芯片掛了?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看PS-ON由誰控制,是南橋還是I/O晶片...

ATX的9腳及14腳分別都接到I/O #IT8712F-A
THX

网友B:
如果PS-ON綠線直通I/O晶片,你可以跑一下線路,看中途有無其他元器件....

如果沒有,那可能就是I/O出問題,PS-ON平常是高電位,拉低後就啟動電源...

你有沒有檢查電源啟動鈕?.....把按鈕杜邦接頭拔掉也是POWER一插上就自己
開機了?.....BIOS設定有檢查過嗎?.....看看開機鈕設定在什麼狀態....還有系統
失去市電後如何反應的設定....(是復電後開機還是維持在關機狀態)

网友A:
不知道主機板是否有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主機板是否有跑碼

偵測卡不跑碼 -12V  +12V  3.3V  RESET燈全亮  數碼是 - - - -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S-ON綠線直通I/O晶片,你可以跑一下線路,看中途有無其他元器件....

如果沒有,那可能就是I/O出問題 ...

是光板子  只要插上ATX電源  它就自動開機也沒辦法關機
THX

网友:
請將CPU供電、記憶體供電、AGP供電、北橋供電,先測量一下

网友:
換IO吧

自動上電又關不了機, "通常"是綠線連接的第一個零件壞, 要確認的話, 量一下76腳對地阻值, 再挑起來看有沒有變化, 我都是先換了再說

這種問題, 最好重覆測試幾次, 確定故障, 某些主機板, 剛上電一兩次也會這樣, 不過它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光板子  只要插上ATX電源  它就自動開機也沒辦法關機
THX

那我建議你從開機電路方面徹底檢查....確認後再評估是否更換I/O晶片

開機鈕=>I/O、I/O=>南橋、南橋=>I/O、I/O=>PS-ON

RESET燈號是否正常得視除錯卡而論...如果RESET異常就檢查南橋運作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