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VFD顯示器?

楼主(2011-12-24):
家中一台DVD錄放影機,是LiteOn LVW-5005,進退片越來越慢,有時甚至收不回去,應該是皮帶老化了,想趁著拆開檢查的機會,順便觀察VFD顯示器是用哪種驅動晶片,根據以往對DVD放影機的判斷,直覺上認為是VFD沒錯:

結果拆開來一看,竟然是LED模組:

忽然想到LiteOn光寶是做LED起家的,自己開模製作LED模組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從外觀看起來,很容易誤認為VFD。

网友:
與其說 [偽] 不如用 [仿] 這個字 !!!
就像電腦的阿拉伯數字 有 [仿] 七節顯示的方式 !!

网友A:
我也一直想要做"仿VFD"來玩,一種是用LED加工,一種是以別的方式,但是有些東西還沒找到,想不到竟然也有"仿VFD"的LED,不知市面是否能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想要做"仿VFD"來玩,一種是用LED加工,一種是以別的方式,但是有些東西還沒找到,想不到竟然也有"仿VFD ...

要仿得像,面板那片濾光鏡也很重要,要讓不同顏色發光清晰顯示出來,又不能從外面直接看到裡面的東西,只要看到裡面就露餡了.....就像第二張照片,一看就知道不是VFD。

還有,每個字畫要用點點來組成,若是像一般LED顯示器那種單一字畫,也很容易被分辨出來。

网友A:
我是要用LED和網子來做,不過細網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要用LED和網子來做,不過細網不好找.

scottwang大:
   用迷你電鑽慢慢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用迷你電鑽慢慢鑽!!

阿乾兄:
有多迷你啊,我這裡最小的鑽針有0.7mm.
我有一支"灣裡牌"的超有力的老電鑽(mm?~5mm),還有一支掌上型的小電鑽.(0.7mm~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
有多迷你啊,我這裡最小的鑽針有0.7mm.
我有一支"灣裡牌"的超有力的老電鑽(mm?~5mm),還有一支掌上 ...

司高特王兄:
       假如年紀大了 就要"把眼光放遠"(老花) 這時候就需要作大一點才方便看,我最近都用 5MM 的鑽頭鑽洞放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司高特王兄:
       假如年紀大了 就要"把眼光放遠"(老花) 這時候就需要作大一點才方便看,我最近都用 5MM ...

然後上網還需要"螢幕放大鏡"輔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後上網還需要"螢幕放大鏡"輔助?

YSC大:
    髮蒼蒼 視茫茫 齒牙動搖 這是過五十的現象,已經戴眼鏡40年了不在乎繼續戴下去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司高特王兄:
       假如年紀大了 就要"把眼光放遠"(老花) 這時候就需要作大一點才方便看,我最近都用 5MM ...

阿乾兄:
你的翻譯還真有創意... ...人家翻譯都嘛是:史考特......不要給人家改名字啦...
要不要就用Scott Wang 就好了...

LED仿VFD,你說要用大字型的,我只是太近看不清楚而已,一般OK啦,小字或燈光不足的話,沒用眼鏡,還真的就像沒長眼睛.

我看寫個PC用的軟體來當時鐘,這樣可能比較快,字型又可以隨時改,放個美女圖也可以...或者放美腿當字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阿乾兄:
你的翻譯還真有創意... ...人家翻譯都嘛是:史考特......不要給人家改名字啦...

scottwang大:
    不好意思有所得罪! 敬請原諒!! "寫個PC用的軟體來當時鐘,這樣可能比較快,字型又可以隨時改,放個美女圖也可以" 這個我也知道 啊!!  只是 程式方面我還在"學走路"!! 你說的階段算是"天上飛"!!
    上次 LEGION大的 VGA訊號產生器,就有人提議... 目前我只學到 I2C的溫度晶片使用,這幾天在做 LED 溫度計..努力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不好意思有所得罪! 敬請原諒!! "寫個PC用的軟體來當時鐘,這樣可能比較快,字型又可以隨 ...

這幾天大概沒空,過幾天等有空時,我再來寫,可能要慢慢寫了.

字節樣式選擇 : 內建,外加.
字節樣式內建 : VFD管型式,LED,氖燈,閃爍的星星,跑馬燈,美腿,花朵,..
字節樣式顯示 : 固定,輪轉,隨意,設定...
字節樣式大小 : 用1,2,3,4,5等方式選擇,選擇後固定,輪轉...
外框大小        : 選擇後固定,輪轉...

你想看看還有什麼意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幾天大概沒空,過幾天等有空時,我再來寫,可能要慢慢寫了.

字節樣式選擇 : 內建,外加.

scottwang大:
    我兒子喜歡 翻頁時鐘 , 我喜歡點字... 你是用C寫的嗎? 到時候給我 原始碼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我兒子喜歡 翻頁時鐘 , 我喜歡點字... 你是用C寫的嗎? 到時候給我 原始碼可以嗎? ...

>翻頁時鐘
像翻書的效果嗎?

>我喜歡點字...
點字我也喜歡,所以你才會那麼辛苦的鑽洞,然後...春...福...就出來了.

>你是用C寫的嗎? 到時候給我 原始碼可以嗎?
VB,非自由之身,所以所寫的那些雖不值錢,但是目前都不能公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翻頁時鐘
像翻書的效果嗎?

SCOTTWANG大:
   翻頁時鐘 就是HTC手機廣告的利用半頁往下翻造成的數字變化效果,以前機場 車站都用這種方式(航站情緣)..
   VB 很方便作PC MCU的介面? 我還沒時間學!(貪玩)!!
   期待你的玩具分享大家!!

网友A:
>翻頁時鐘

那就是跟台鐵以前的剪票口上方用的開車時刻類似,它應該是用馬達旋轉鐵片,每一次往前移動一格,前面的數字往下掉,就變換數字,...

>VB 很方便作PC MCU的介面? 我還沒時間學!(貪玩)!!

我是想以VB寫成獨立的執行程式,然後在PC上執行,它是抓取PC的系統時鐘來顯示,跟MCU完全沒有關係,就是在仿VFD還沒找到合適的材質之前,也可以擁有VFD的Style時鐘,又不必拉線焊接多好啊.

VB在與MCU的介面,比起其它的語言是很方便,有專書介紹VB的通訊寫法,雖然VB在市場上已過時,但是自己玩的話,它仍然是很好用,你把它想像一下,花個15~30天,然後你就可以進入VB好好玩的世界了.

BASICA → QB(QBASIC) → VB → VB.net

>期待你的玩具分享大家!

若寫好的話,再貼上執行檔.

我是想要保留外加樣式的功能,這樣的話,任何人只要自己弄些符合圖形格式的一些字型圖型,就可以顯示自己的數字時鐘的Style了.

你也可以選一台最低級的PC(如P2)的,加上15"的LCD螢幕,然後把它當時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翻頁時鐘

那就是跟台鐵以前的剪票口上方用的開車時刻類似,它應該是用馬達旋轉鐵片,每一次往前移動一格, ...

SCOTTWANG大:
    今天活動回來(昨晚已經快凌晨2點) 再查電路發現 天啊!! 問題出在 89C2051 I/O 我居然設成 P0... 改過之後麵包板就出現數字了, 度C  的電阻與掃描的電阻使用相同但是掃描因為 佔空比的關係比較暗些我以要改電阻和焊洞洞板,溫度計應該應該會很快完成,到時後再分享給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今天活動回來(昨晚已經快凌晨2點) 再查電路發現 天啊!! 問題出在 89C2051 I/O 我居然設 ...

溫度計,好啊,我也在想喔,用mcu記錄溫連續變化,再由電腦讀取做成檔案,還可以畫成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溫度計,好啊,我也在想喔,用mcu記錄溫連續變化,再由電腦讀取做成檔案,還可以畫成圖形. ...

SCOTTWANG大:
   DS1615 這個IC 我已經找很久了!! 這最符合需求 希望台灣買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