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5W 18V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2011-12-25):
此貼發表在此 ,如有不對, 請版主幫忙移位... 謝謝

請教各位大大.....5W 18V太阳能电池板,白天為12V蓄電池充電, 晚上沒有陽光 (防反冲)那種接法正確 ...謝謝
第一張
第二張
第三張

网友:
第二張 第三張  都可以

楼主:
雄大謝謝...第二張 第三張 , 都可以,請問可以長期日夜,多接著 ,不會有危險或是蓄電池,容易壞嗎?

网友:
二極管.....太阳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大謝謝...第二張 第三張 , 都可以,請問可以長期日夜,多接著 ,不會有危險或是蓄電池,容易壞嗎?

建議最好還是使用"專用控制模組"
避免夏季長時間日曬,不是電瓶壞就是太陽能板壞

由於一開始只問"哪一種防反充"
所以就沒跟你說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最好還是使用"專用控制模組"
避免夏季長時間日曬,不是電瓶壞就是太陽能板壞

雄大謝謝...有時候汽車一星期,沒有發動才會有此想法 ,是我一開始沒有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雄大謝謝...有時候汽車一星期,沒有發動才會有此想法 ,是我一開始沒有說清楚 ...

如果那麼不湊巧,連續陰雨天,不就沒得充電
再說,你不擔心小偷會為了那一塊太陽能板,而敲破汽車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麼不湊巧,連續陰雨天,不就沒得充電
再說,你不擔心小偷會為了那一塊太陽能板,而敲破汽車玻璃

這樣就虧大了

网友B:
妳如果有需要,可上露X或X摩網站搜尋MPPT

最大功率追蹤器,專門給太陽能板或風力發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妳如果有需要,可上露X或X摩網站搜尋MPPT

最大功率追蹤器,專門給太陽能板或風力發電用的...... ...

t大謝謝...MPPT最大功率追蹤器 ,是個好東西 ,我只是要補充一下流失的電量, 目前使用第三張方法在充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雄大謝謝...有時候汽車一星期,沒有發動才會有此想法 ,是我一開始沒有說清楚 ...

汽車一周沒發動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車一周沒發動很正常啊!!

我試過,10天沒有發動,也可以正常發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10天沒有發動,也可以正常發動

電湯匙加熱浴盆裏的水會把浴盆燒壞嗎? 應該不會!!因為杯水車薪起不了大作用,最後會維持在一定的溫度比如說增加個3~5度,更何況你的太陽電池只有5W,汽車電池有的都有60AH 意思說720W吧! 你的5瓦可以發電的時間和效率才多少? 你會擔心車子發不動是因為車子電池自己會微量的自放電,加上主要車內電器電腦的耗電...我個人淺見是,根本不用裝,要裝也不用太擔心,如雄爸說的要擔心的事"太陽電池被偷&車窗被打破"...

网友:
我試過,兩個月沒有發動,也可以正常發動
所以跟本不需要
如不能發動是車有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