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只腳的零件, 847 T5 N25E 請問這顆是甚麼, 原來是 MOTOROLA MTD5N25E

楼主(2011-12-25):
請問這顆是甚麼喔
要找代用品

感謝各位解答了這個疑難

网友A:
可能為 250V N channel-MOSFET,最好有原電路才好確認。

网友B:
應該是這顆,只是包裝不同而已.

258.93 KB, 下載次數: 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這顆,只是包裝不同而已.

謝謝你
應該就是這顆
因為有幾顆是 851 T5 N25E
唯一不變的是 N25E, 也有 MOTOROLA 的標誌
想請教一下, 你是如何找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YR

http://www.semicon.toshiba.co.jp/openb2b/websearch/productDetails.jsp?partKey=2SK3847

請問是建議用這個代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為 250V N channel-MOSFET,最好有原電路才好確認。

原來是 MOSFET, 難怪用 MJE800 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建議用這個代替嗎

這兩種VDS一個是250V,另一是40V,你一定要搞清楚要用哪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種VDS一個是250V,另一是40V,你一定要搞清楚要用哪種。

謝謝老大, 不用想了, 代用也一定要25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 不用想了, 代用也一定要250V.

這邊一堆N-MOSFET都是250V可代用,自己依要控制之電流選一顆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014&o=0&m=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應該就是這顆
因為有幾顆是 851 T5 N25E

Datasheet我都用這個網站找.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我都用這個網站找.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好, 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邊一堆N-MOSFET都是250V可代用,自己依要控制之電流選一顆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 ...

謝謝你.
方便找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