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繼電器量測問題

楼主(2011-12-25):
新人上路,請問各位大大,這個怎麼量測,本人量測1和2有數據.而他都沒有,請問是正常的嗎?
我有查到DATESHEE.不過非本科系.也有看沒有懂.可否請大大指導一下

只有1和2兩個接點量的到數據.請問這樣是良品嗎?

只有1和2兩個接點量的到數據.請問這樣是良品嗎?

网友A:
1-2是繼電器的COIL,這顆的規格是DC24V
3是 COM為共用點
4是 NO為常態不通
5是 NC為常態導通
1-2未輸入電壓時,3-4要開路,且3-5要短路
當1-2輸入24V時,3-4要短路,且3-5要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是繼電器的COIL,這顆的規格是DC24V
3是 COM為共用點
4是 NO為常態不通

所以我這顆零件是故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這顆零件是故障的.

先確定
3-4是否為開路
3-5是否為短路
如果這兩個狀況不存在,就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定
3-4是否為開路
3-5是否為短路

所以和1-2沒關係.3-4我用指針式電錶量是無限大那邊.3-5不能量.因為總共只有四支腳位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和1-2沒關係.3-4我用指針式電錶量是無限大那邊.3-5不能量.因為總共只有四支腳位而已. ...

沒看錯的話1-2腳是2.78k,在24v用應該是正常,1-2送DC-24v,3-4腳應該要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和1-2沒關係.3-4我用指針式電錶量是無限大那邊.3-5不能量.因為總共只有四支腳位而已. ...

6#已再次做說明了
3-4是NO 表示是常態開路的接點
當1-2輸入DC24V的時候
3-4才會導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和1-2沒關係.3-4我用指針式電錶量是無限大那邊.3-5不能量.因為總共只有四支腳位而已. ...

[所以和1-2沒關係] 不能說是沒關係 !! 你看 dateshee 會告訴你 , 消耗電流是多少 !!!

那麼你就可以得知這阻抗應是多少 ??? 在實際量測一下阻值是否大約在 規格內 !!

如果是 那表示這元件的 [線圈]是正常的 !!!

在來 是 3-4 腳 也就是 Com (共用點) NO (a 接點)  代表什麼意思呢 ??

如同 雄爸 說的  !!!

沒有 3-5 那就是沒有 NC 接點 !! 你就不用理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已再次做說明了
3-4是NO 表示是常態開路的接點
當1-2輸入DC24V的時候

所以上電後1-2-3-4,我用DC檔量測都是24V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上電後1-2-3-4,我用DC檔量測都是24V是嗎?

1-2請輸入DC24V
再用電表的歐姆檔,測量3-4這兩點
此時應該呈現接近0歐姆的短路狀態
當1-2這兩點的DC24V移除之後
3-4這兩點應該回復成為無限大的開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請輸入DC24V
再用電表的歐姆檔,測量3-4這兩點
此時應該呈現接近0歐姆的短路狀態

真詳細的回答,我懂了,謝謝.晚上再測試,感恩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和1-2沒關係] 不能說是沒關係 !! 你看 dateshee 會告訴你 , 消耗電流是多少 !!!

那麼你就可以得知 ...

感謝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錯的話1-2腳是2.78k,在24v用應該是正常,1-2送DC-24v,3-4腳應該要通的

感謝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答

這是用在哪的繼電器,看上去這標示怪怪的(注意AC /DC電流),無法判定觸點容量,說不定是劣質偽劣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