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住音响功放面板插錯綫導致不著

楼主(2011-12-25):
雅佳音響用了十年,有功放器,收音機,cd機,卡座各自獨立,因更換功放器面板觸感開關制,換完試機,因要收音機裝在功放先會開著部機,功放插電源,都沒事,收音機led面板有顯示時間和雅佳字體,到按功放機power,收音機led全部熄滅,再看功放器,面板有一排線插底板,不小心某二腳線折埋一起插,圖中紅圈示那個插,而變壓器次級三組電壓燒了保險絲,想著換了三顆保險絲會沒事,但不是 插電源 ,收音機led面板有顯示時間和雅佳字體,按功放power不著
看功放底板零件沒燒黑的情況,看了底板幾顆保險絲電阻未有開路,會是燒了電容嗎?想問各位這情形容易修理嗎?請各位指點謝

网友A:
說真的
看你的文字敘述,非常的累
不是沒標點符號的累,而是要去猜想你到底在說些甚麼
總之,就是朝電源方向先查修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
看你的文字敘述,非常的累
不是沒標點符號的累,而是要去猜想你到底在說些甚麼

謝謝回覆
功放機面板有10條綫的排線 其中有二條碰在一起插在孔裡插座如上圖片底板 導致燒了變壓器次級電壓的保險絲 換了 插電源 有顯示時間和雅佳字體 但開機不著 不知從那裡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功放機面板有10條綫的排線 其中有二條碰在一起插在孔裡插座如上圖片底板 導致燒了變壓器次級電 ...

我會從power on這個按鍵往回查
不然就是從那兩條差錯孔的線,去追查
祝你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從power on這個按鍵往回查
不然就是從那兩條差錯孔的線,去追查
祝你順利 ...

發覺收音機內近電源插個瓷片電容壞了 用表電阻擋測指針不動 有可能導致功放機不著 想問這電容(473Z)怎樣看其規格才適合代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發覺收音機內近電源插個瓷片電容壞了 用表電阻擋測指針不動 有可能導致功放機不著 想問這電容(473Z)怎樣 ...

電容473 = 0.047u
用歐姆檔測量是呈現無限大狀態
必須用電容表才能正確測量容量
在此,該電容不易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473 = 0.047u
用歐姆檔測量是呈現無限大狀態
必須用電容表才能正確測量容量

那顆瓷片電容正常
面板power觸感按鈕有電壓 應正常吧
測過底板幾顆保險絲電阻沒有開路
會關底板電解電容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