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關於偏光膜角度的問題

楼主(2011-12-25):
最近我在更換一台液晶電視的偏光膜,突然想到偏光膜的角度有很多種,如果我把其他角度的偏光膜
內外的角度都換成內90度、外0度 這樣可不可行?

另外如果我把原本內90度、外0度,換成內0度、外90度這樣可不可行?

這些問題有點傻

网友:
可以 視角差90度就行了

网友:
這個沒有試過 好像可以喔

网友:
下偏光膜與上偏光膜角度同時對調,
依照"液晶理論"應該會呈現黑屏.
這道題目問的一點都不傻,值得
大家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海大说的对,根据液晶分子的不加电扭曲原理.  假如下偏振片是垂直  上偏振片是水平.这样子液晶分子不加电扭曲90度光线可以通过,  当下偏振片变成水平,上偏振片是垂直.这样子下偏振片通过的光线就是水平偏振光.与液晶分子原来的形态不一样.所以光线就不能通过液晶分子的扭曲从而通过上偏振片.相当于加电了,液晶分子扭曲了,光线挡住了.黑屏了.

楼主:
感謝前輩解惑,結論是角度可換,上下膜不可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