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裡的零件,請問作用?

楼主(2011-12-25):
(图片)

网友:
會標示T1  T2  通常是TRIAC不是電晶體
G是控制閘極
T1  T2 一是輸入一是輸出
T1  T2 兩者可互相對調沒關係

剛查了一下資料,他是一顆交流電源控制器

214.94 KB, 下載次數: 138

楼主:
那再請問:如果我在上電的情況之下,要量測,要看資料的哪一個數據.並且從哪幾個點去量測(指針)..如:紅棒在哪個點..黑棒在哪個點.量測時接近多少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請問:如果我在上電的情況之下,要量測,要看資料的哪一個數據.並且從哪幾個點去量測(指針)..如:紅棒在哪 ...

資料表上第一頁標示
Vgm=10V  閘極電壓10V
Igm=2A     閘極電流2A
因為沒有接觸.使用過這種零件,不敢妄下工法
可以確定的是,T1&T2在無處發訊號的狀況下,一定是呈現無限大的阻抗
BCR1AM 應該是用來驅動M3GZ47的
該晶體的閘極,應該是連接到MCU或其他控制IC的

网友:
這2顆都是TRIAC, 一般是負載(馬達或加熱器)的控制開關.
可以想成是G極控制T1和T2間的導通與否.
一般來說,負載的一端會接到AC電源的一端,負載的另一端接到TRIAC的T2,
TRIAC的T1再接到AC電源的另一端. 如附圖.
如果電子鍋無法加熱,可能是控制電路故障,也可能是加熱器故障.

网友:
TRIAC 可用三用電錶測量好壞
1.未觸發前T1和T2電阻為無限大
2.三用電錶使用歐姆檔X1,測量T1和T2,同時將T2和G極短路觸發一下,T1和T2將導通。

网友:
請問電子鍋的微動開關要買耐熱型式還是一般15A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