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GP顯示卡卡代碼25

楼主(2011-12-25):
這片AGP的顯示卡是ASUS N7600GS。主機板是 GIGABYTE GA-8I865PE-TW

經查卡代碼25還關係到網卡或音效卡之類的,不過這已經排除了。

因為用PCI的顯卡可正常進XP,再來用其他無外接電源AGP顯卡也有進XP。

一開始猜AGP槽的供電有問題,就換電容。不是電容的問題。
再來就查顯卡電容,結果一樣,不是電容的問題。

請問,各位遇過顯卡卡代碼25可能是故障在哪邊!!??

1.卡代碼25的照片。

2.AGP旁元件的電壓

請提供線索,謝謝!!

网友:
1 D-SUB 切成DVI试过没
2 检查各路DC-DC电路是否正常且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 VDDC?VDD?VDDQ?PLLVDD?晶体是否振荡?
3 检查总线.
4 DOS下是否认到GPU型号?ROM型号?

网友:
要用好的主板来维修显示卡.对于主板故障当25  26一般是集成设备有问题导致.
1 插与不插VGA卡还是一样当25 26?
不插不当。插了当。检查北桥吧
集成设备比如网卡。声卡。有问题也会导致当25 26  还有就是ROM程式

网友:
試試重刷顯卡bios!

网友:
用PCI 顯卡帶 (設置成PCI顯卡優先), 先能否進系統.  若能進系統及XP提示找到新硬件, 那就很有可能是顯卡BIOS的問題, 重刷吧!!

若這樣還是卡25, 那就是AGP卡本身的事導致AGP訊號卡死了.....

剛剛我就有兩片AGP卡本來花屏, 加焊過後就變成這個樣子卡死25了.... (加焊時兩片顯卡核心都"吧"了一小聲..... 掛了...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