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圖片上傳和編輯的效率?

楼主(2011-12-25):
如果圖片多且類似,但是前後有順序的關係,上傳後圖片順序會亂掉,增加了圖片關聯錯誤,
這樣發文的效率真的是大打折扣啊!
這有何方法改進呢?

网友:
我都是先將照片以數字編號,但是傳上去後,最左上角會變成是最後一張圖,而第一張圖反而變成在最右下角,這種問題以前的版主就是這樣了,新版本也沒改正,所以只能從經驗上解決,我也這樣用好幾年了,似乎也見怪不怪了。

就請五個燈忍耐一下吧!X2.5快要釋出了,我也很期待這個新版本能解決目前的一些小問題。

楼主:
其實最主要是圖片多又有順序關係的時候比較頭痛,但摸索了一下上傳後的圖片是有一固定的排列方式,
而且滑鼠移動至該圖時會出現圖檔名,這樣一張張辨識雖慢,但至少出錯比率就降低了,
大概是發文不夠多的關係吧?沒能夠習慣

网友:
上傳附件後,將附件插入文章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