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斷線問題

楼主(2011-12-25):
上圖有一顆MOS K3918我要解下來時
太用力~結果把焊點拉斷
請問有附近哪個點可以直接接回去阿

网友:
你參考一下
大哥你熱風槍使用上須加強喔

网友:
我拆這個一般都是烙鐵單刀流....

网友:
額....一般我是習慣用數位電錶用BB叫的檔位 量看看 這隻腳跟誰是相通會叫..然後 不管是用跳線還是拉線..直接焊接上去..應該都會正常了...建議  量看看吧

网友:
也不一定是熱風槍使用的問題啦.....

最好在2R0 跟 1R2 中間那兩顆K3918也要量一下,那邊的輸出是DDR18V
就是被拔斷的這顆K3918的D極輸入.

這兩顆有短路的話,這顆K3918會嚴重過熱,然後下面的電路版也會被烤得香酥脆,還蠻容易拔起來的

楼主:
感謝跑車大提供的線路圖
但是接回去後量完的數值讓我傻眼@@

网友:
你拆的那顆D極是由2R0下方(左)的D極是供電,這裡電壓不對就查2R0右側的PWMIC ISL6520 OR RT9202是否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