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毛細管堵塞(已解決)

楼主(2011-12-26):
症狀:壓縮機閥片聲大....不冷...準備換壓縮機!

1.取下壓縮機時,裡面無半滴冷凍油

2.通高壓管時排出"醬油膏"

3.但毛細管使用洗管劑(141B)...R22...氮氣等..還是無法排出!

4.確定新焊接處無不良~

請教站上大大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能將毛細管裡的"異物"排出?

网友A:
正大:
外掛一條新毛細管,省時省冷媒~

网友B:
將乾燥過濾心退開,

改由低壓側用141b加氮氣(15kg/abs)保證洗得乾乾淨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大:
外掛一條新毛細管,省時省冷媒~

搞了一天搞不出來...
最後還是聽從滷大的建議,
外掛毛細管,省時省冷媒..........已搞定!!!
~~~謝謝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乾燥過濾心退開,

改由低壓側用141b加氮氣(15kg/abs)保證洗得乾乾淨淨

謝謝ru588大的建議
您的方法已試過...但還是無法"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ru588大的建議
您的方法已試過...但還是無法"排出"

恭喜完修....在冷凍室焊接也不容易

网友C:
能否請教,外掛是從冷凍室鑽孔出來嗎?再用什麼填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否請教,外掛是從冷凍室鑽孔出來嗎?再用什麼填補呢?

是的,因為這個孔不大小的只用錫箔紙貼住,也用過小學生玩的黏土,冷凍用的黑膠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為這個孔不大小的只用錫箔紙貼住,也用過小學生玩的黏土,冷凍用的黑膠最好~ ...

噢噢~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請教,外掛是從冷凍室鑽孔出來嗎?再用什麼填補呢?

粉簡單
偶是中性汐立控
~~~僅供參考~~~

网友:
冷凍室毛細管焊接建議用5%以上銀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為這個孔不大小的只用錫箔紙貼住,也用過小學生玩的黏土,冷凍用的黑膠最好~ ...

"冷凍用的黑膠最好"
我們是叫它狗皮藥膏

网友E:
這個問題是冰箱故障中最難處理的一種.
目前知道有幾種方法:
1.氮氣加壓.
2.換冷凍油, 乾燥過濾器.
3.自製乾燥器, 排除水分後. 裝回一般乾燥過濾器.
4.壓縮機退高壓端, 冷凍室加溫, 利用運轉方式排出水分.
5.加酒精.
6.用冷媒沖.
(以上省略基本操作, 無經驗者請勿參照)

請問滷大和各位高手,
上述幾個方法, 哪種成功較高?
冰堵用酒精去洗會有問題?

lhc大, 提到的"醬油膏"是冰堵會遇到的?
不知 lhc大 壓縮機閥片聲大 是用換壓縮機方式解決?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問題是冰箱故障中最難處理的一種.
目前知道有幾種方法:
1.氮氣加壓.

這個問題是冰箱故障中最難處理的一種.
目前知道有幾種方法:
1.氮氣加壓.這是一定要的~
2.換冷凍油, 乾燥過濾器. 這是一定要的~
3.自製乾燥器, 排除水分後. 裝回一般乾燥過濾器.有點不解!洗低壓管路乾燥劑一定要拆,在原來裝乾燥劑的地方做工做管,由低壓管輸入再由毛細管輸出,毛細管是最難處!
4.壓縮機退高壓端, 冷凍室加溫, 利用運轉方式排出水分.
洗管路一般會將高低壓管全部卸下,若壓縮機冷凍油有變質、變髒,小的會建議更換壓縮機,壓縮機裡面冷凍油再怎麼處理還是無法徹底處理乾淨,以後還是有可能再造成管塞,高壓管路最好處理,至於低壓管路充洗還是加藥劑141b加氮氣最好,之後小的習慣再用冷媒(液態)掃蕩一次~lhc大這算是踢到鐵板!
冷凍室加溫洗管路是有看過老師傅(展功夫),應該是氮氣加溫,他是由低壓管輸入氮氣在低壓管端用火加熱,這危險性高不敢學,詳細如何就不清楚!
5.加酒精.
6.用冷媒沖.最後手續小的會做~
(以上省略基本操作, 無經驗者請勿參照)

請問滷大和各位高手,
上述幾個方法, 哪種成功較高? 141b加氮氣最好~
冰堵用酒精去洗會有問題? 沒試過,但有看過老師傅加去漬油!

lhc大, 提到的"醬油膏"是冰堵會遇到的? 冷凍油有變質,(冰堵)!
不知 lhc大 壓縮機閥片聲大 是用換壓縮機方式解決?我想應該是~

感謝~

网友E:
冷凍室加溫>是利用真空條件下水會在較低的溫度蒸發. 再利用壓縮機運轉排出水分. 加溫是利用吹風機或白熾燈泡.
小弟遇到冰堵就投降了, 只是再網路上找了許多處理方法.
實務上還請滷大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冷凍室加溫>是利用真空條件下水會在較低的溫度蒸發. 再利用壓縮機運轉排出水分. 加溫是利用吹風機或白熾燈 ...

相互研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冷凍用的黑膠最好"
我們是叫它狗皮藥膏

借這篇問一下....你知道現在的變頻冷氣室外機電路板上面的抗氧化膠要去哪買嗎?
我明年會大量使用到~~看你有沒有門路..或是提供一下產品名稱..
我找了好久~~~雖然有找到類似的~~但都不太一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借這篇問一下....你知道現在的變頻冷氣室外機電路板上面的抗氧化膠要去哪買嗎?
我明年會大量使用到~~看你 ...

是指電路板上薄薄那一層透明膠嗎?

如是的話,因基板部分是委外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曾經有位客戶跟我提過冷氣機的銅管防鏽處理,
他說一般大都是用油漆,但這效果並不好,他告訴我一個東西叫凡立水,因我沒有接觸過所以當時聽不懂,
後來經他解釋才知道,凡立水就是塗在漆包線上面那一層絕緣漆,他是透明的而且不導電也能耐冷氣的高溫和低溫,之後我想想他說的也對,因為我維修的地區是硫磺區,在這一帶的電器產品腐蝕相當嚴重,但只有一個零件還能保持相當完整,也不會退色,那就是變壓器的線圈

所以我覺得這蠻適合你的需求,凡立水在化工行可買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指電路板上薄薄那一層透明膠嗎?

如是的話,因基板部分是委外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曾經有位客戶跟我提過冷 ...

凡立水是另外一種的物品..
不過這也是可以用~~~
但我還是希望找到類似的東西

楼主:
此毛細管是全賭死...未曾遇過!
低壓管加141b+氮氣...毛細管抽真空+火烤..
甚至兩邊反方向工作...亦是無效~~
不得已....外掛毛細管!!!

网友:
請教各位高手~

141b 一般材料行買得到嗎?
氮氣要打到多少psi ?

之前去氣體行買一隻1米的氧氣瓶就3000元了.
看樣子還要弄一隻來裝氮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