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FLATRON L192WS-SN電源故障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26):
又一台電源故障無法啟動,指示燈閃爍
1.型號
2.P/I板電容NG-->更新OK(日系),背板重點式補銲
3.A/D板
4.面板型號
5.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畫質不錯喔!

网友A:
Wet大大~電容全掃!!請問是用何種方式??用刀型焊槍還是用熱風槍??或大大有其他方式??
可以如此快速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大~電容全掃!!請問是用何種方式??用刀型焊槍還是用熱風槍??或大大有其他方式??
可以如此快速更換!
謝 ...

沒有幾顆電容,用一般烙鐵就可以輕鬆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幾顆電容,用一般烙鐵就可以輕鬆搞定。

用刀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刀型嗎?

我習慣用圓錐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2012-03-07):
我想請問一下 這台螢幕的背板要怎麼拆...都沒螺絲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請問一下 這台螢幕的背板要怎麼拆...都沒螺絲阿- -

用薄鋼片(0.5MM厚薄規)從螢幕4邊中心縫隙插入,稍微撬開再用捐血卡(圖二上方)刷開,即可無痕完成開殼作業,印象中這台好像不難拆耶!!!!

网友:
請問我有一台W1934S,他連電源燈都不亮,按鍵沒有反應,但我量了輸出到AD的電壓+5V正常,U101跟U102輸出也都正常,該往哪方向找問題??謝謝

网友:
1.按鍵異常
2.AD上小電容異常
3.程序異常,此類AD容易發生的問題,儲存程序的FLASH資料損毀導致螢幕無法工作/顯像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