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歌林 32吋 Kolin KLT-3251 畫面問題

楼主(2011-12-26):
請教各位大大. 歌林 32吋 Kolin KLT-3251 的畫面問題. 觀看電視時坐在電視正前方看時.畫面是正常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坐在電視的右側方或左側方或正上方看下來時. 會看到白光的畫面.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是面板老化或者面板故障?如何修復?感恩~~

网友:
可能是偏光膜

网友:
偏光膜或面板問題!
爛了在修吧!
不然不會處裡把面板都搞廢了!

网友A:
像這樣的都是偏光膜變質.
從正面看正常.

從上方或側面看反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這樣的都是偏光膜變質.
從正面看正常.

受益良多. 謝謝大大!!

网友:
知道了...原來這樣就是偏光膜出問題

网友:
偏光膜要換不然將就看奇美面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