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鹵素燈電暖器故障簡易維修參考:

楼主(2011-12-26):
鹵素燈電暖器故障簡易維修參考:
今日主角:鹵素燈電暖器
故障情形:無法加熱
請看以下簡易維修過程:
PIGOO工會的敬老禮品,W大也有一台~
底部有一個防止電暖器跌倒的安全開關,壓一壓彈性還不錯,表示這裡是沒問題的~
那就直接拆後頭蓋,找出加熱器的供電端接上電錶插上電,有電壓輸出,這就是很明顯的加熱器故障!再拔下插頭拆下加熱器線頭測量很清楚的沒有阻抗斷路了~
再來就是小心拆解,注意玻璃管,注意固定座,小心割手~
新品阻抗約4毆姆110V450W,右邊是故障品裡邊線圈並沒有斷線,一般多是斷在紅圈處!
壓接好接線處,依序小心裝回,試機OK~
天冷,使用電暖器要小心,情侶們睡覺時其實不建使用,抱在一起睡相互取暖感情才會好!
謝謝收看~

网友A:
感謝提供資訊.以前有一台類似這種的要換,結果去原廠買.燈管材料報價太貴就沒修

网友B:
我還以為這玩意有風扇咧....

网友C:
這種電暖器如果會擺頭但不熱,幾乎都是加熱管斷了
不知道是品質不良還是設計不好
不分廠牌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提供資訊.以前有一台類似這種的要換,結果去原廠買.燈管材料報價太貴就沒修 ...

小家電材料一般我都找批發商請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電暖器如果會擺頭但不熱,幾乎都是加熱管斷了
不知道是品質不良還是設計不好
不分廠牌都一樣 ...

對ㄚ~遇到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還以為這玩意有風扇咧....

鹵素電暖器、碳素電暖器是用輻射熱的方式,所以沒有風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鹵素電暖器、碳素電暖器是用輻射熱的方式,所以沒有風扇。

靠反射板投射輻射熱.....知道了

网友E:
滷大好像換了新的相機?
圖片粉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滷大好像換了新的相機?
圖片粉清楚~~

換好久了~
圖拍的不好,只是編輯時修改一下圖片的曝光~

网友F(2012-02-03):
請問壞掉的鹵素燈管後面那條白色絕緣的線可不可以拿來給大同電鍋內部當作電源線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壞掉的鹵素燈管後面那條白色絕緣的線可不可以拿來給大同電鍋內部當作電源線使用。 ...

可以的很安全,放心使用吧!!!

网友G:
雙人枕頭 ~~ 那沒你也會孤單 !!

棉被卡厚 ~~ 那沒你也有畏寒 !!!

這適合我用啊 !!!

冷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壞掉的鹵素燈管後面那條白色絕緣的線可不可以拿來給大同電鍋內部當作電源線使用。 ...

可以的,不過要找孔徑大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雙人枕頭 ~~ 那沒你也會孤單 !!

棉被卡厚 ~~ 那沒你也有畏寒 !!!

是不是要請W大辦聯誼!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不過要找孔徑大一點的~

孔徑??指哪裡??
是端子壓接的地方還是...
把絕緣剝皮以後才知道原來線長約25公分..到最後能用的長度竟然只剩下10~15公分。

我家斷線的地方跟版大是一樣的,斷在那裡時在是很不甘心,
因該要斷在玻璃管理面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孔徑??指哪裡??
是端子壓接的地方還是...
把絕緣剝皮以後才知道原來線長約25公分..到最後能用的長度 ...

小的好像誤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