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脫水機-這種馬達有人拆過嗎?

楼主(2011-12-26):
不知怎麼拆馬達,一般都是螺絲固定,這顆沒有

不知怎麼拆馬達,一般都是螺絲固定,這顆沒有

网友A:
大陸的脫水機吧。脫水機馬達都是直接換新的。

网友B:
你要問的問題是甚麼?

是拆不開嗎?

网友:
拆掉後要改用鎖螺絲的方法
固定定部及前後殼.........不太好用
我試過一次是電扇的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問的問題是甚麼?

是拆不開嗎?

拆不開,改天再用電鑽打洞.如4樓講的改成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陸的脫水機吧。脫水機馬達都是直接換新的。

有過電不能轉.換電容也沒有用

网友C:
馬達軸心固定螺絲先拆,脫水槽從上方抽離.避震腳三顆螺絲拆下ok

网友D:
請先確認是馬達問題再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過電不能轉.換電容也沒有用

拆開後!!馬達裡面有顆保險絲
量看看是不是斷路了!!
==============================
更正!!最近太操  頭暈了
那是電風扇的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開後!!馬達裡面有顆保險絲
量看看是不是斷路了!!

大哥您真內行,應該就是這顆保險絲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先確認是馬達問題再鑽吧...............

大大很認真的看喔,感恩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軸心固定螺絲先拆,脫水槽從上方抽離.避震腳三顆螺絲拆下ok

馬達軸心固定螺絲先拆,脫水槽從上方抽離....這個太緊拆不下來,...重點在馬達...
避震腳三顆螺絲.......這個有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軸心固定螺絲先拆,脫水槽從上方抽離....這個太緊拆不下來,...重點在馬達...
避震腳三顆螺絲.......這 ...

先噴點論滑油!!再試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馬達軸心固定螺絲先拆,脫水槽從上方抽離....這個太緊拆不下來,...重點在馬達...
避震腳三顆螺絲.......這 ...

剎車鼓上應該有兩組螺絲及螺帽,一組固定剎車鼓在馬達上,
一組固定脫水槽在剎車鼓上,要先放鬆螺帽才可拆螺絲。

請問一下你說 "有過電不能轉.換電容也沒有用"
通電時有聽到嗡嗡的聲音嗎???
若有嗡嗡的聲音,可能電容不良、剎車沒放鬆、馬達卡死、線圈斷線.........請參考

网友:
小泥巴大大講的才是維修的標準步驟
不然會做白工的

网友:
換一台ㄅ~~如線圈斷修也滑不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拆開後!!馬達裡面有顆保險絲
量看看是不是斷路了!!

這馬達裡面沒保險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馬達裡面沒保險絲的~~

不巧剛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剎車鼓上應該有兩組螺絲及螺帽,一組固定剎車鼓在馬達上,
一組固定脫水槽在剎車鼓上,要先放鬆螺帽才可 ...

已拆機了.線圈有問題...馬達那邊沒有螺絲的,我直接用電鑽打.再換新華司和螺絲.螺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拆機了.線圈有問題...馬達那邊沒有螺絲的,我直接用電鑽打.再換新華司和螺絲.螺帽. ...

你還是先確定有辦法拉起脫水桶再來研究馬達怎麼拆吧?
你看你的馬達已生鏽嚴重,那就表示有水侵入,一般遇到這種雙槽脫水馬達故障,
大都是脫水桶下方的防震橡皮破洞,造成脫水時水直接流進馬達內,造成馬達短路燒毀

你沒有製具,脫水桶是拆不開的

网友G:
原來是要拆馬達修理!
覺得拆的順序有點顛倒,覺得應該是先放鬆馬達跟脫水槽連結螺絲,
再由上方將脫水槽拉出,若無法拉出可在連接處噴除繡劑,
若再拉不起來用管鉗夾住馬達端軸心,再轉動脫水槽慢慢轉動應該能拆下!
最後才能拆馬達固定腳,馬達固定腳已仙拆下了,
要拆脫水桶已沒有支撐點所以您會不好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拆機了.線圈有問題...馬達那邊沒有螺絲的,我直接用電鑽打.再換新華司和螺絲.螺帽. ...

若能修好注意裝回角度,馬達軸心不能太緊!
脫水桶下方若有防震橡皮還要檢查有沒有裂痕,有裂痕也要一並更換,
還有防震橡皮不好裝!
加油了!

网友F:
ㄏㄏ.馬達內有保險絲??也許是時代不一樣.十幾年前從事洗衣機.抽水機馬達修理.工廠皆無在馬達內裝保險絲.
馬達內有2組線圈.本線.和起動線..~~~~~~~~~~~~剛問過以前同事.現在馬達都有規定要有保險絲...
哈哈我還停在10幾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F:
ㄏㄏ.馬達內有保險絲??也許是時代不一樣.十幾年前從事洗衣機.抽水機馬達修理.工廠皆無在馬達內裝保險絲.
馬 ...

法規的關係.為了安全.不過早期的老大同用了幾十年.馬達還不是好好的.是現在的材料.(偷了),一分錢一分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能修好注意裝回角度,馬達軸心不能太緊!
脫水桶下方若有防震橡皮還要檢查有沒有裂痕,有裂痕也要一並更換 ...

我已經投降了,線圈有問題.三用電錶量有斷線,但外表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是要拆馬達修理!
覺得拆的順序有點顛倒,覺得應該是先放鬆馬達跟脫水槽連結螺絲,
再由上方將脫水槽拉出, ...

1.我先量電容---沒問題.後來又換一顆裝上去測試,還是不行.本來想說很簡單...電容出問題而已..
2.馬達拆下來---天呀.裡面的溫度保險絲.沒壞
3.馬達一直嗯嗯嗯就是不會轉
4.轉子也沒被剎車皮擋住...
5.最後用三用電錶量線圈...........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是先確定有辦法拉起脫水桶再來研究馬達怎麼拆吧?
你看你的馬達已生鏽嚴重,那就表示有水侵入,一般遇到 ...

答對了...線圈故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我先量電容---沒問題.後來又換一顆裝上去測試,還是不行.本來想說很簡單...電容出問題而已..
2.馬達拆下 ...

還有兩個方向可以玩~
1.線圈重繞!
2.分解馬達拆銅線至回收廠賣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有兩個方向可以玩~
1.線圈重繞!
2.分解馬達拆銅線至回收廠賣賣!

哈哈.等零件就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巧剛好有.

也不完全對啦!!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碰!!明子都忘了
正確名稱因該叫 溫度保險絲
以前再拆馬達  都還不知道 旁邊一顆小小長方形的東西是啥!!
近來論壇後看了一些文章才知道那是啥東西
-----------------------
不知道大大們可以貼一下馬達的測試方法!!
我怎記得好像要用到電池!!那是啥情況才需要電池阿!!
還是我記錯了

网友(2012-02-23):
去年過年前.我家那台13年聲寶洗衣機故障加嚴重銹蝕.脫水機馬達拆下後.必須用.佛藍達把鐵毛釘磨掉.才能拆銅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也不完全對啦!!
因為有一段時間沒碰!!明子都忘了
正確名稱因該叫 溫度保險絲

不知道大大們可以貼一下馬達的測試方法!!
我怎記得好像要用到電池!!那是啥情況才需要電池阿!!  還是我記錯了

老大 你的記憶停留在三相馬達極性測量之方法
1先以三用電表找出三組線圈
2以三用電表DCV2.5檔測試棒固定於其中一組線圈 頭尾兩端並命名為 U  X
  紅色正端夾在U    黑色負端夾在X
3再以其中第2組線圈 頭尾兩端並命名為 V   Y
這時候你所說的電池就派上用場了 電池的正極接V  負極微碰Y  觀看三用電表指針的擺動方向
指針如果反擺動  表是以上的極性是正確
4 第3組線圈 頭尾兩端並命名為 W  Z   依照第3步驟測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大大們可以貼一下馬達的測試方法!!
我怎記得好像要用到電池!!那是啥情況才需要電池阿!!  還是我記 ...

那是  高職  是配  有一題要測馬達的
那時馬達種類也不是很清楚有哪幾種!!!
時間的累積  慢慢知道很多種類的馬達!!

网友(2012-04-07):
長見識了!!!

网友:
直接去回收場找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