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北有那家有能力修好日立變頻分離冷氣機機板的店介紹給我

楼主(2011-12-26):
家中日立變頻分離冷暖氣機壞了,日立公司來看過說機板壞了要換版要價1萬5加危險費等等算算快2萬,日立公司說是機版氧化,還說換版後不保證可以修好,換的還是二手版,此機已經裝6到7年了不值花那麼多錢還修不好,於是自己拆下機版查看根本沒有氧化的地方只是不知道那個部份壞了,因為此機雖然裝6到7年但是很少使用,有認識好的店家可以介紹給小弟,我可以自己拿機版過去維修, 最好是台北市或新北市地區,感恩阿

楼主:
註:可以開機有送風,但冷氣不冷,熱風不熱

附上圖片

機板

機板

网友:
原廠的變頻基板因價格昂貴,是有分新品與Q品(維修品),但你說Q品還要1萬5千元,這就比較誇張了,個人覺得你還是打電話到原廠再詢問一次Q品的價錢,跟他報你的機型,問他零件價多少?工資多少?修好後保固多久?(照規定新品與Q品更換後保固期限是一樣的)

目前還沒看過外面有人會修室外機變頻基板

楼主:
這報價是日立原廠的維修人員報的,是維修的二手品,還跟我說換好不保證可以正常用,我聽了才想說自己問外面看看有沒有人會修,對日立這個品牌的形象越來越沒信心了,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報價是日立原廠的維修人員報的,是維修的二手品,還跟我說換好不保證可以正常用,我聽了才想說自己問外面看 ...

很多時候服務員所報的價錢並沒有按照公司規定的價位報,一般都會報高,
因為報低他會虧錢,所以才會叫你在打去原廠詢問一次

危險加級的部份,或許公司規定的也不用那麼高

网友A:
日立換板子價錢應該在5000以內,
估價者應該是把系統處理+拆裝機+危險場所+更換零件 等費用都算上去了.

因為機板上有燈號可以判讀,
如果已經拆到機板露出,
應該可以判定是機板或冷媒系統問題.

除非, 你拍這張照片, 不是日立檢測時所拆的. 是大大自己動手拆機殼.
因為部份危險安裝場所, 日立會依"目測"或"內機故障碼"來報價.
(危險安裝場所是冷氣檢測最怕遇到的狀況)
即前述, 系統處理+拆裝機+危險場所+更換零件.

最主要的我想應該是"危險"使得, 修復上產生許多不確定因素.
所以個人裝機時遇到這種場所, 都會向客戶說明往後維修上的困難.

网友:
變頻冷氣的控制機板每一家設計所用的IC都不一樣
一般是無法私下修復的還是只能找原廠

网友:
拆殼因該有故障碼燈號的判讀...

你確定日立來的服務人員有穿他們的制服???
要是真的日立原廠服務人員..
來檢查都會跟你收300元的車馬費..還會開發票給你..

另外~這種變頻機版..目前外面還沒有人會修..
就算會修..也只有目視看到的故障零件的才有可能修..

就算一般的維修人員想修這變頻系統....
需要有一整台一樣的冷氣設備才有辦法確認維修之後是否可以正常動作...

原因很簡單~~現在的變頻冷氣..只有一塊板子..要是溫度異常..直接送電給它~
是不會有動作的..所以~別指望外面有人有能力維修..
除非是日立的專屬維修站.或是他們另外有外包廠商才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立換板子價錢應該在5000以內,
估價者應該是把系統處理+拆裝機+危險場所+更換零件 等費用都算上去了.

來維修的人有拆機看過,不過上面機器照片是我自己拆開照的,確時是有故障燈閃重複5下,蓋子上有說閃5下是出風口堵塞或室外機照到陽光,開暖器時會聽到答答答聲就沒動作了,開冷氣有送風不冷.送風是正常的 如果單換版子應該很簡單因為可以手伸出去就拆的到了,我自己整片有拆下來看過,問題是他說換版後不保證可以修好,這點我就覺的花這個錢如還不能修好那還不如換新的機器,另外問一下大哥會修嗎?
謝謝各位的熱心回覆

网友:
看起來, 這個處理方式不像是"日立公司"的模式, 比較像是經銷商或外包的人員,
不是說他的技術不好, 而是環境因素, 使其無法照正常完成相關檢測.

公司的方法也沒有比較好, 日立 會請你設法先拆下室外機. 進行相關檢測.

以這2年R410A的變頻機而言, 閃五次有可能是出風口或室外機溫度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功率模組的問題.

你自己可以先簡單的排除一下,
由於不知機器詳細的情況, 只能預測可能的原因.
1> 室內機安裝位置不良, 造成回風不良. 此情況會在運轉10~30分鐘, 產生故障.
2> 室內機濾網髒, 造成熱交換不良. 此情況會在運轉10~30分鐘, 產生故障.

其他的情況就要公司來處理了.
6年左右的機種是R22的, 一般功率模組故障居多.
若外機不需垂吊作業. 日立應該會先用更換機板的方式處理.

因為小弟不在台北, 無法幫你處理.
如果自己無法排除, 建議你確認一下之前維修人員是否哪裡來的.
或請當初幫你安裝的商家, 連絡"日立公司"來檢修.

网友:
原廠報價怪怪的~之前店裡 Mitsubishi  Mr. Slim 的變頻冷氣也是差不多的故障情形(可以開機,但冷氣3秒鐘內就直接跳送風),一直修不好,最離譜的是冷氣竟然一個月內洗了3次,大家一來都說要先洗冷氣~~@@~~最後一家洗完冷氣又沒好在下就直接跟他吵了,他才說他們【不會修】要幫我連絡原廠;原廠來看了大概才幾分鐘就直接說要換板,但也是不一定會好,價格好像是4500不太記得了 ~ 結果4500元撐了一個夏天是最久的一次,我那年洗3次冷氣都不止這個價錢 . . . . . (這台冷氣兩年夏天花了快5萬的修理保養費用,最後再故障我就沒修了,直接買了兩台分離式的家用冷氣來代替;感想是:有時機器太過老舊真的不值得修,較貴的機器維修保養直接就找原廠真的會較有保障~~@@)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看來自己打電話叫日立原廠再來看一次,如果還是太貴就換便宜的機器算了,當初買這台花了6萬多沒用多少次就壞了感覺很不值的,現在的電器產品跟以前差太多了,家中好幾台日立冷氣有一台窗型的用了10幾年也沒壞過連修都沒修過,反而 6-7年前買的都壞了,總之謝謝各位了

网友:
之前我老闆有換過一台日立變頻冷氣
機換的是內機!!原廠跟他報價7千多....  還好客人也答應換了
原廠也告知說  換內機  也連同外機一起換  比較保險
但一起  加起來就跟大大說的1萬5左右!!!
媽阿..貴到嚇死人  還只是板子的材料費就這麼多!!工錢怎算阿= ="
所以  我也在跟很多  經濟有問題的家庭說  變頻冷氣是省電沒錯
可是  她的省電費用與維修費  價差   加起來  有你一台傳統型的10年電費與維修保養費多嗎??
購買請三思!!
如果是有錢人  當然就不會在乎這種錢  當然是標籤族的  品牌價錢決定第位= ="

网友:
我是日立經銷商.公司服務人員應該會確定修復.....(基板)大約$3500至$6000

网友(2012-04-15):
功率模組故障,先用更換功率模組的方式處理

网友:
換版後不保證可以修好?
這句話在日×客戶口中常常聽到,
不要說是消費者就連經銷商聽了都不爽,
最直接的就是從總公司去報修,
由上級單位來指導下級!

网友B:
大大如果你家冷氣主機板故障,可以找這間維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1436773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如果你家冷氣主機板故障,可以找這間維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2014367738 ...

剛剛看了一下,這位賣家是指定三洋變頻驅動模組,可惜樓主的冷氣是日立的
想必這位賣家跟三洋原廠有淵源...

网友D:
自己拆下來檢查穿孔的腳位焊錫有圓形裂紋,先自己補焊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剛看了一下,這位賣家是指定三洋變頻驅動模組,可惜樓主的冷氣是日立的
想必這位賣家跟三洋原廠有淵源... ...

那跟你的淵源也很深~~~~要去查一下了.....
我修哪家的變頻都不敢這樣明目張膽的PO來說我專修哪一家的了....

這種情況要是有簽約的外包廠商
我看他應該也接不到案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拆下來檢查穿孔的腳位焊錫有圓形裂紋,先自己補焊試看看!

雙層板...要空焊~~很難......
這種板子100%都是零件故障影起的

网友:
剛剛才發現~~這台~用了雙功率模組.......
一個用再壓縮機~~一個用在風扇馬達.....
要換功率模組~也不一定會好~~外面拿的到的功率模組
1個2手良品至少也要2K左右

网友:
我是從事冷氣空調的,不知道你的問題解決了沒有,小弟有一些淺見你可以參考參考。
你說燈閃五下代表出風口阻塞或室外機照到陽光~
先假設冷氣基版是好的,那就有可能是室內機防凍感測器或室外機的感溫棒壞掉~
要先確定是好的還是壞的,不過壞掉的機率不大,本人目前還沒碰過有人壞日立的Sensor
如果是好的,那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漏冷媒~ 因為漏冷媒會導致銅管結霜~
所以電腦會誤判為出風口阻塞造成的結冰
沒有高低壓錶的話,先拆銅管接主機的那個塑膠蓋(請先確定安全無虞),然後用手摸高壓(2分管)及低壓(粗的那支)看看是否高壓很冰(甚至結霜),低壓常溫,是的話則為漏冷媒。
如果漏冷媒的話當然冷氣不冷,熱風不熱~~
再來你說是幾年前的日立變頻產品的話,可以朝控制方面去查~~
當年410冷媒尚未出現時,從日立R22冷媒變頻冷氣到R410變頻剛出來那段時間,日立冷氣的控制線很容易受到干擾,尤其是碰到一對多的主機時最為常見,所以那時我配線時都採用隔離線當控制(且接進端子座時隔離線的皮不能剝太長),且電源及控制不能在同一個同軸電覽裡(早期日立變頻冷氣不管壁掛及吊隱式,室內機都要供應220V),例如用2.0*4C  兩條當控制,兩條當電源。這樣一定會訊號錯亂。導致冷氣開不起來,但室內機有送風。
又或者是控制線太靠近其它電源,或有干擾的地方,(請注意冷氣壞掉之前有無動過家中線路)
若有其它問題歡迎再來問我,希望不要花到冤枉錢~~~

网友:
用Google找到這家"甘丹家電" 有網頁.
請自行詢問比價看看.

网友:
建議先把所有電線的連接器拔出來,重新插接看看問題會不會消除!
電子線路什麼狀況都有可能發生! 我本身學機械的,只會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