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 OCL 放大器爆音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1-12-26):
我有一台老式的 卡拉ok , 一直有個煩人的問題 !!

就是聲音會有一連串的爆音 , 有點像放安全鞭炮一樣

大概 三 四 秒 , 然後又恢復正常 , 但不定時會跑出來

蠻嚇人的 , 尤其在冷機的時候 , 機率特別高 , 有拆下來

換了所有的電解電容 (連最大的電容都換了) , 試過光放大器

用其他的裝置來當輸入訊號 , 但狀況依舊 , 應該是 放大器 本身的問題 !!!

想請教瞭解音響大大 , 能否告知這大概是哪方面的問題 !!

還有這電路 , 是使用雙電源 , 跟一般使用單電源的不一樣 !!

應該不會有 中點電壓 偏移的問題吧 !!

2011.12.27

[主題 有關 OTL 放大器爆音問題 !! ]

更正為 有關 OCL 放大器 爆音問題 !!!

网友A:
AMP輸出=>SP輸入端是否接觸不良?....是小聲或大聲時才會發生此問題?

OTL為單電源-輸出電壓為1/2 VCC=>電容=>SP
OCL為雙電源-輸出電壓為 0 V=>SP

~~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P輸出=>SP輸入端是否接觸不良?
~~僅供參考~~

原本的輸出 [端子] 我換新了 , 還有那條線我也換新的 !!!

應該是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 !! (我再詳細找看看囉!!)

网友B:
這是全部的電路板嗎 ?
這台都沒有VR嗎 ? 檢查一下VR吧,老化的VR會造成爆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全部的電路板嗎 ?
這台都沒有VR嗎 ? 檢查一下VR吧,老化的VR會造成爆音。 ...

這是放大的部分 !!

機器是有 VR  , 確實是不良品 !! (主音量 B 100K 早就掛點了)

但重點是我單獨拆下這一片 , 外加訊號下去測試的 !!!

但還是會有爆音 ~~ 我實在想不出是什麼原因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放大的部分 !!

機器是有 VR  , 確實是不良品 !! (主音量 B 100K 早就掛點了)

直前做過類似的電路,是買套件來做的,中點大概1.26左右,印象中太低會在定時發出答答聲..太高功率管會快速發熱..

网友C:
你的功率管有換過了嗎?
那台就有被我燒過一次,因篇壓調太高,很快就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功率管有換過了嗎?
那台就有被我燒過一次,因篇壓調太高,很快就燒了。 ...

可是這是不定時的 !!
有時侯很正常 !!!

功率晶體還沒換過 , 想說先知道方向 !!

网友D:
應該是驅動電晶體,A970之後那幾顆,功率管之前,依次換一下,一定OK

网友E:
OTL是使用單電源工作,OCL才是使用雙電源(正負電源)工作,OTL輸出到喇叭會串一個大容量電解電容器,OCL則輸出直接接喇叭。

時好時壞大多跟溫度有關,在音頻電路如果電晶體漏電或電容故障都可能發出怪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OTL是使用單電源工作,OCL才是使用雙電源(正負電源)工作,OTL輸出到喇叭會串一個大容量電解電容器,OCL則輸 ...

說的對 !! 但我的電路沒有使用 變壓器 !!有使用 輸出電容 !!

OTL 是單電源 !! 沒有使用 變壓器 !!! 有使用輸出電容 !!!

OCL 是雙電源 !!  會有輸出 變壓器 !!

我也有點懷疑這到底是 ....... 什麼樣的放大電路 !!!

兩個 功率晶體 使用一樣的 !!!

明天好好研究一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驅動電晶體,A970之後那幾顆,功率管之前,依次換一下,一定OK

目前沒有零件 !!
改天外出採購去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零件 !!
改天外出採購去 !!

電路板看起來有點髒
建議用牙刷沾一點清潔液(如  去漬油或汽油)
刷洗乾淨(銅鉑面與零件面都洗)
如果問題還存在
贊同9樓的建議
功率晶體前面的五個晶體
遂一的換掉
應可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放大的部分 !!

機器是有 VR  , 確實是不良品 !! (主音量 B 100K 早就掛點了)

跟溫度變化相關時,注意功率電阻器是否已老化,把那大功率電阻換掉看看會不會改善。

网友:
把小黑豆全部換新的可能就OK了.試試看吧

网友G:
這種現象30幾年前當學生時兼差修音響遇過一次,故障點是負回授陶瓷電容漏電....

建議將那顆陶瓷電容換掉試試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說的對 !! 但我的電路沒有使用 變壓器 !!有使用 輸出電容 !!

OTL 是單電源 !! 沒有使用 變壓器 !!! 有使 ...

最早的放大電路有輸出變壓器,
之後進化成OTL,以大電容取代輸出變壓器,
再進化為雙電源OCL,連大電容也拿掉了,當然不可能有輸出變壓器,
也因為是直接交連,所以放大電路輸出有直流出現時會燒喇叭,
所以才有喇叭保護電路的出現,一偵測到直流馬上將輸出電路切斷.....

网友H:
1.最早的推挽放大電路有ipt/opt變壓器

2 OTL 其名稱為(Output Transformer Less Amplifier)『無輸出變壓器』簡稱OTL放大器 因其電路結構而將   輸出變壓器省略而得名

3.OCL為『無輸出電容器 』(Output capacitor-less)的簡稱

曾經修過輸入電容c1漏電

网友I:
引用 楼主:
說的對 !! 但我的電路沒有使用 變壓器 !!有使用 輸出電容 !!

OTL 是單電源 !! 沒有使用 變壓器 !!! 有使 ...

OCL是沒有輸出變壓器的.

您這板子的電解電容更換前有漏液嗎?

曾修過電解電容漏液導致電木板帶阻抗而影響到整個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路板看起來有點髒
建議用牙刷沾一點清潔液(如  去漬油或汽油)
刷洗乾淨(銅鉑面與零件面都洗)

電路板上原有松香一層 , 我用去漬油洗過一次了!! (所以看來髒髒的)

目前只買到 C1384 A684 D880 晶體 , A970 買不到 考慮用代用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現象30幾年前當學生時兼差修音響遇過一次,故障點是負回授陶瓷電容漏電....

建議將那顆陶瓷電容換掉試 ...

我再來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早的放大電路有輸出變壓器,
之後進化成OTL,以大電容取代輸出變壓器,
再進化為雙電源OCL,連大電容也 ...

我昨天大概的對了一下電路 , 應該是我搞錯了 !!

一直以為只要沒有輸出變壓器的就是 OTL  !!

直到 w 大的提醒 , 我才注意到 , 這電路應該是你說的 OCL !!

而且我有一只 3W 的喇叭 測試時燒了 !!!

應該是有直流成分通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最早的推挽放大電路有ipt/opt變壓器

2 OTL 其名稱為(Output Transformer Less Amplifier)『無輸出變壓 ...

你說的對 !!

我以為所有沒用變壓器的就是 OTL  !! 是我搞錯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I:
OCL是沒有輸出變壓器的.

您這板子的電解電容更換前有漏液嗎?

電解電容是沒有看到漏液 !!

不過板子上倒是有一層 松香 , 被我用去漬油洗掉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溫度變化相關時,注意功率電阻器是否已老化,把那大功率電阻換掉看看會不會改善。

或許有可能 !!

但我更懷疑 電路 上有 二顆 不明的 二極體

有一顆好像是 變容二極體 !!! 另一顆我就不清楚了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或許有可能 !!

但我更懷疑 電路 上有 二顆 不明的 二極體

變容二極體應該不會用在這裡.
右邊那一顆一般是做溫度補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變容二極體應該不會用在這裡.
右邊那一顆一般是做溫度補償用的.

之說以會說 變容二極體 因為之前我有買過 !! 看起來有點像 !!

二極體上面有一個黃圈 , 不過看的不是很清楚 !!!

网友H:
jeanshyen:   看圖好像應該,還有其他的電路單元,比方說 ,前置,音控 ,另外一聲道放大 !

                  電源雜音 ~     橋氏整流子 ,  0.1電容  ,  電源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jeanshyen:   看圖好像應該,還有其他的電路單元,比方說 ,前置,音控 ,另外一聲道放大 !

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 所以我有把放大部分 整塊板子拆下 !!

單獨使用一個 變壓器 6v 0 6v 的當實驗用 !!

同時加入一組訊號源測試 !!!

但還是會有爆聲 !!

肯定是放大器本身的問題 !!!

网友H:
"  單獨使用一個 變壓器 6v 0 6v 的當實驗用 "

紅色區域為電源供電部 ,不知你是如何外加電源,是AC還是DC !

有一種修理法, 叫做( 置換法)  因為左右聲道都是相同零件,所以用 置換法 找出故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  單獨使用一個 變壓器 6v 0 6v 的當實驗用 "

紅色區域為電源供電部 ,不知你是如何外加電源,是AC還是 ...

電路我大至明白 !!
你 畫 G 的 我習慣稱為 N 就是 中間 0 電位 !!!
AC  6v 6v  OUT N IN 接線我確定正確 !!!
但這電路板是單聲道的 , 並非左右聲道 , 所以沒辦法用你的方法試 !!!

楼主:
最新狀況 ,  昨又買回零件後 , 打算用替換法 !! 測試到底是哪顆零件出問題 !!

才拆第一顆 C1384  即發現晶體接腳 C 極 , 似乎接觸不良了 , 一拔就斷了 !!!

目前換上新品 , 實際測試中 ........................................

2011.12.31

目前光是放大器測試 , 狀況是正常的 !!!

不過主體還在等 vR 零件購入 !!!

到時會將結果 po 上來!!

楼主:
網購的 VR 已全部進來 , 也已經全部更換完畢 , 但問題仍沒改善 !! 故將整個控制電板拆下 !! 開始對上面的電解電容檢測 !!

並未發現任何問題 !! 將之裝回測試 , 依然有問題 !! 再一次拆下檢查 , 電晶體及各個電阻 , 也沒發現問題 !!

就在失望之餘 !! 突然測到有一個電路 , 居然斷路不通 , 追查線路發現是 input 的接地處 !! 拿放大鏡觀察線路 !

確實有一個微小裂痕 , 使用焊錫直接補焊 !! 用電錶再次測量 , 確定正常 !! 裝回機台內 !! 熱機測試一切恢復正常了 !!

維修心得 :

1. 電路發生問題 , 如果可能的話 , 可以先個別測試 !!

     像這個案例 , 放大器電路 及 控制部分 電路都有問題 !!

     但至少先先解決一處問題 , 剩下來的問題就比較好解決 !!

2.  發生爆音跟接觸不良有很大關係 , 尤其使用雙電源電路更加明顯 !!

3. 除了電路上元件的檢查 , 電路板上的電路也有必要檢查 !!!

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大大 !!

在此再說聲謝謝啦 !!!

网友(2012-03-18):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2012-05-09):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