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電視 TL4081TT 有聲無影(已修復)

楼主(2011-12-26):
想請教一下各位!
這台液晶電視本來是不開機~
經過修復後(換電源板電容)+更換所有按鍵後!
以為已經修好~

目前故障狀況為
1.接視訊盒的訊號時都只有聲音沒有影像
2.單獨使用RGB接頭影像很正常
3.主板與視訊盒電源IC量測過電源都正常~
4.視訊盒有一個點氧化有處理好(跳線)(IC SCL腳)

請問還有哪邊是要注意的地方呢?

型號

畫面

主板(電源電解電容都換過)

視訊盒

視訊盒第一層

視訊盒第二層

**********2011-12-28 分隔線**********
沒有人回應~
可能是這台太冷門了吧~

不過沒判斷到底是視訊盒還是主板有問題時再也很難抓毛病!
只好拿出示波器量AV訊號吧!

視訊盒IC的資料
根據實際測試AV2的視訊訊號輸入IC的接腳為71 輸出為60(IC有沒有動作要量看看SCL SCA是否有通訊訊號)

下面是視訊盒與主機板的接點(紅圈為量測點)

量測點

量測點

未開機裸測的波形
NTSC訊號

通電前

通電前

開機量測的波形

通電後

通電後

因為這片是層板~
所以最後只能找到量測點(我猜應該是跑到BGA的IC裡面了)

正想說把主IC散熱片拔起時(我左轉右轉~挖....忘了先加熱)
結果IC腳位歪了幾支

歪掉

歪掉

歪掉

歪掉

又花了不少時間重新焊好接腳n_081|
重新試機看看是否有問題.........
哀~現在連聲音都沒了(可能是助焊劑流到訊號處理IC導致他一整個脫離)

有再接一次電腦訊號顯示是正常的~
看來視訊盒沒壞~
好吧:on_107|

買材料來玩植球吧:on_086|

*************2012/01/08**********
經過兩次植球後~
影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