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捷元Genuine LM-32GT1 LCD液晶電視影像正常沒有聲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1-12-27):
這台捷元Genuine LM-32GT1的32吋液晶電視有影無聲.

這機型應該也是OEM的.這外殼在很多廠牌都可以看見.

拿掉後面的塑膠蓋就可以直接拿出機板盒.

這是一個好心的廠商.值得給他按個~讚!

驅動板.電源板.視訊板都在機板盒內.

沒有聲音當然就從驅動板查起.

連接線路都沒有問題.

本來不想要拆外殼的.

沒想到為了測試喇叭好壞還是得拆.

喇叭也沒問題.

那問題點就回到這個音效電路上面了.

音效電路後面的這些小零件也都一切正常.

本來以為會不會是處在靜音模式.

找來這音效功放IC的DATA.

5腳為靜音腳.正常工作時為低電位.靜音時為高電位.

可是測量結果為低電位.代表沒有問題.

供電腳也正常.就是沒有輸出.

在輸入端用萬用表的電阻檔加入干擾信號.發現喇叭還是安靜無聲.

所以判斷這顆TDA8932B故障了.

也找不到有人賣這顆TDA8932B.

所以徵詢主人意見改機.

主人也同意了.

那就秘密武器上場了.

瞎咪!沒錯就是放大喇叭.

來個大拆解.

我們只需要控制電路板.

把該接的線一一接好.

包含電源線.喇叭線.耳機線.

再度開機測試.

聲音正常了.而且用遙控或開關也都可以控制音量大小.

可是我覺得音質不太好.

再度找來一組聽說音質效果比較好的.當然價錢也比較貴.

看起來音效IC果真有比較大顆.

不過我還是覺得不滿意.

應該是推不大動這15W的喇叭吧!

乾脆連喇叭一起換掉.

應該可以了.

找個位置安排電路板.並直接拉線固定.

在電路板後面黏上絕緣橡膠.

再用泡棉雙面膠黏上.

4個角落再分別上熱溶膠加強固定.

試了一下.應該可以了.扯不下來.

準備組裝回去.

開機測試.效果非常好.

可惜您們聽不到.

特別錄了段VCR.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http://youtu.be/b81_XzWpFBs

网友A:
山不轉路轉~~不錯的改法。

不過小型音頻放大器在材料行很容易買到,輸出功率也比PC喇叭的大,應該不必如此殺肉取板吧。
像這類的東西: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5133101053

网友B:
請問 .改機後靜音如何處理(原TDA8932B.有PIN_5 MUTE 不知原設計是否使用)
或者換個問法
切換訊號源/開關機/TV 頻道切換時/按MUTE時
會有POP 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改機後靜音如何處理(原TDA8932B.有PIN_5 MUTE 不知原設計是否使用)
或者換個問法
切換訊號源/開關機/ ...

改完後都一切正常.就跟原來沒有兩樣.
其實主人只知道改機.至於怎麼改就沒有告訴他了.
反正一切如昔.都沒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不轉路轉~~不錯的改法。

不過小型音頻放大器在材料行很容易買到,輸出功率也比PC喇叭的大,應該不必如此 ...

台南小地方.比較規模的電子材料行大約只有5家.很多東西都買不到.
像前幾天連要找個8A的橋式整流也沒人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南小地方.比較規模的電子材料行大約只有5家.很多東西都買不到.
像前幾天連要找個8A的橋式整流也沒人賣. ...

呵呵~~做音響套件聞名的聯合電子(UN為標誌)記得是在台南......

网友:
很棒的維修思路與改機案例....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就算是音效的問題,可是單獨處理音效還是很麻煩!

网友:
G大之前小弟也遇過這問題~~
想請教!!那音源輸入怎樣接??才可以受遙控??原本功能控制!!

网友:
小弟請問一下,是把"TDA8932B"這顆IC的PIN2.3 和 PIN14.15 直接接到改裝的喇叭電路上?

网友:
看起來是接聲音訊號跟電源in,out是兩對喇叭,控制大小是由ad板控制訊號源強弱的

謝謝大大提供這麼棒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