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手机里面SMD貼片電感

楼主(2011-12-27):
认识手机里面SMD貼片电感

教育鄭州 誠工手机维修学校
認識手机里面SMD貼片電感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JViB1EWQ1Ns/

ps:記住【電感】==一條銅線 或一條漆包線【阻值很低】【幾乎為零】
所以短路【就直接~  加焊錫【短路】】!!《--》跟0歐姆的 電阻或  0歐姆 保險絲一樣!!
《--》【初級技巧】

ps:【電容】的短路《---》要拆 下【第2個電容】《--》進行 【並聯的短路】
《--》【中級技巧】

----------其他不重要资料。。。

每種省電燈泡【裏面都有 一個電感】
WOOJONG的節能燈 [裏面的是 擴大機~裏面看到的電感  磁鐵【目視0.8~1cm】]
http://bbs.pigoo.com/thread-3478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4782-1-1.html

OSRAM節能燈【電感  細的漆包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34786-1-1.html
TCP強淩的節能燈《--》有兩個【不一樣的】電感

其他比較不重要的資料!!
02:02  电感单位【用 hen; H来表示】;毫亨mH

百度簡體資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5879992.htm
毫亨(mH)、微亨 (μH),他们的换算关系为 1H=10^3mH=10^6μH=10^9nH。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增加知識

楼主:
教育郑州诚工手机维修学校 認識电容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BcgbFfb6Ba8/?FR=LIAN

耦合電容:【讯号的耦合】              《--》老師說。。訊號【傳遞到】下一集的電路輸出。。。  【常常by电容】

故意写错的
ps:下一集的電路輸出。。。  ==下一级别的【電路輸出】

楼主:
這樓 解釋 【VCC電壓】的意思
VDD【是 芯片的  【工作电压】】
answer is 【VCC電壓】==电路的【供电电压】===Offering Voltage

【VCC電壓】百度解释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803.htm

http://translate.google.com.hk/t ... 2Fview%2F712803.htm

VCC: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 D=device 表示器件的意思, 即器件内部的工作电压,在普通的电子电路中,一般Vcc>Vdd ! 有些IC 同时有VCC和VDD, 这种器件带有电压转换功能。 C=circuit 表示电路的意思, 即接入电路的电压,在电子电路中,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
ps:咱第一次接觸+老是記不住C
對咱而言。。。左手手腕可以【常比出的形狀】。。。右手手肘【比出S】
C==center....     Vi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