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感測開關[抱歉找到本區文章了]

楼主(2011-12-27):
請問各位先進高手們

有沒有一種可以設定溫度到達設定值後開啟電源或是通路, 降到設定值後,關閉
開啟和關閉的溫度是不同步的, 或是市面有沒有賣呢??

資訊更新: 2011/12/28
===================
要用在電腦機房, 控制風扇開關

网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W%A4U%AD%AD&t=0

网友A:
你的連結是PID溫度控制器
樓主要的是"上下限溫度控制器"
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http://shop.temai.com.tw/goods.php?id=11

http://www.tbg.org.tw/tbgweb/cgi ... eplynum=last#bottom

网友B:
結果是用那一種解決方案?  我腦裡的都是數仟元的溫度控制器,記得有一種簡式用雙轉盤來控制的比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連結是PID溫度控制器
樓主要的是"上下限溫度控制器"
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sorry...一時忘了 pid跟上下限是不同的
已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結果是用那一種解決方案?  我腦裡的都是數仟元的溫度控制器,記得有一種簡式用雙轉盤來控制的比較便宜。 ...

有找到900的

网友:
如果不嫌麻煩的話
用圖片中的溫控器*2個
ㄧ個管上限溫度
ㄧ個管下限溫度
該溫控器有NO  N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1834422

楼主:
雄爸, 這個誤差三度耶, 我是要用在電腦機房, 這個他說適用在冷凍庫
看來還是要買幾千元的控制器了

其他大大提供的資訊也很好用

我覺得厲害的人大概自己用8051做一個吧

http://shop.temai.com.tw/goods.php?id=11 <==這個蠻適用的了

但是我希望是

例: 26度時, 打開風扇, 24度時關閉風扇, 好像都做不到吧

网友:
其實對pid熟的話,可以去中古物店買45x45的relay型的pid溫度控制器加上迷你型防塵relay,簡單的組合1000元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