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 NR-325AE 冰箱故障(已失敗)

楼主(2011-12-27):
求助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 NEC NR-325AE 冰箱故障了.
狀況是燈亮,風扇有轉,但不制冷.
這台冰箱多年前曾經更換行程計時器,
現在行程計時器可以聽到運轉聲音,
拔電再通電壓縮機微響一兩秒後停止運作,
壓縮機有溫度.
請各位大大指導檢修方法.
謝謝....

网友:
拔電馬上再重插電,壓縮機會很難啟動,須等3~5分鐘左右再觀察看看,如還是啟動不起來,
將你PO的最後一張圖,壓縮機上的黑色啟動繼電器更換掉,更換後如還是同樣情形,那就請節哀了!!
壓縮機升天了......

网友A:
給2F師傅搶答了
繼電器搖一搖若有聲音就先換了試試!

楼主:
十分多謝 tsao0427 大大 及 滷雞蛋 版主 的教導.
小弟會跟着兩位大大的指示查看.
今天小弟為怕沒有足資料供各位大大參考,
還走去買來一台鉗表,
如有需要晚點把相關資料補上.
謝謝...

网友B:
先買啟動器更換比較省錢.勾錶不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買啟動器更換比較省錢.勾錶不常用到.

贊同gs1rt大講的,修冰箱這麼久,從來沒有在客戶家用過鉤錶,修冷氣就經常用到

楼主:
謝謝 gs1rt 大大 及 tsao0427 大大 兩位的意見,
小弟買的勾錶只是便宜貨,
希望將來可以拿來練練功不會太過浪費.

再報告最新狀況.
啟動繼電器已買新換上.(下圖 1/8HP 那個)
但情況依舊是壓縮機啟動一兩秒之後再隔兩三分鐘動一兩秒不停重復,
當每次壓縮機停頓時,
都會有(拍)的一聲,
而且在下圖紅圈處會閃出藍色火花.

還有用新買的勾錶測量,
壓縮機啟動時電流大約是 9A-10A,
壓縮機停止時電流大約是 1A.

請問各位大大現在這個情況是不是壓縮機已升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2F師傅搶答了
繼電器搖一搖若有聲音就先換了試試!

唉.....
滷大這一次讓你先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gs1rt 大大 及 tsao0427 大大 兩位的意見,
小弟買的勾錶只是便宜貨,
希望將來可以拿來練練功不會太過 ...

居家家電要DIY小的到覺得勾錶是必備,當然不是單獨功能,須有基本功能能測電壓.電流.電阻即可~
請檢查噴火處是否有接觸不良,若沒有就是壓縮機跟您申請退休了!

网友C:
....沒有啟動電容的壓縮機.......
這種壓縮機~~很容易再短時間內就操壞的
而且那位置噴火..
就代表~內部線圈已經有短路或是閥片卡死的請況產生

楼主:
十分感謝 tsao0427 大大, 滷雞蛋 版大, shunxing 大大 的用心指導,
可惜這台冰箱還是沒救,看來它的褔缘非常淺薄.
只好讓它安祥地上路吧.........

小弟只可在此代這台命薄的冰箱向各位不辭勞苦幫忙的眾神說聲謝謝!!

楼主:
雖然這次學習維修冰箱失敗了,
但得到各位大大的指導仍穫益良多.
正在無聊之際把兩個啟動繼電器拆開.
看看有甚麼分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啟動電容的壓縮機.......
這種壓縮機~~很容易再短時間內就操壞的
而且那位置噴火..

請教順大,
針對無啟動電容壓縮機冰箱.
若自行加裝啟動電容是裝在S.R之間?

感謝!

网友:
若自行加裝啟動電容是裝在S.R之間?
正確....但是啟動後要切離馬達.所以啟動器要換吝外一種n_141|

网友D:
有沒有搞錯  我仔細查看電路圖 有一顆啟動電容  及 一顆運轉電容 而PTC卻只有一隻腳
那電容器到底跑到哪去了?

會不會壓縮機曾經更換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搞錯  我仔細查看電路圖 有一顆啟動電容  及 一顆運轉電容 而PTC卻只有一隻腳
那電容器到底跑到哪去 ...

這個ptc屬於電子式OTC,大多韓制品牌壓縮機使用,所以才一隻角且角位不同,並非有人換裝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家家電要DIY小的到覺得勾錶是必備,當然不是單獨功能,須有基本功能能測電壓.電流.電阻即可~
請檢查噴火 ...

節哀順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搞錯  我仔細查看電路圖 有一顆啟動電容  及 一顆運轉電容 而PTC卻只有一隻腳
那電容器到底跑到哪去 ...

這棵壓縮機應該換過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搞錯  我仔細查看電路圖 有一顆啟動電容  及 一顆運轉電容 而PTC卻只有一隻腳
那電容器到底跑到哪去 ...

阿資大說得很準,這台 NEC 冰箱是 LG 代工的,韓國制做.
用了十多年,曾經只壞過一次行程計時器,給我換了.
但壓縮機一直沒有換過用到現在.

當年我更換行程計時器時,在電路圖中也看到有兩顆電容,
可是找來找去都不見踪影,還以為藏到別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搞錯  我仔細查看電路圖 有一顆啟動電容  及 一顆運轉電容 而PTC卻只有一隻腳
那電容器到底跑到哪去 ...

!!   你的壓縮機規格是220v你送多大電壓維修 !!!!!

网友E:
fatma: 請注意你的壓縮機規格是220v 1ph 你維修是送多大電壓 !!!!

网友:
修冰箱這麼久,從來沒有在客戶家用過鉤錶?????蠻另類的方式....
不解為何不用勾表???不常用或少用倒說得過去.......從來沒有....還....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tma: 請注意你的壓縮機規格是220v 1ph 你維修是送多大電壓 !!!!

lkkseemi 大 對啊.我這裡是香港,所以用 220V 電壓.

网友E:
fatma: 一般我會去量測:
1. 量測 C對R  C對S 靜態阻值多少歐姆
2. C.R.S.對 銅管(地)阻值 看是否己打穿層間短路
3. O.L過載保護器不良   你有火花是保護或本身不良?要確認!
4. 量電源值 電流值
5.ptc 1ph 你用1/8ph ?

楼主:
引用 网友E:
fatma: 一般我會去量測:
1. 量測 C對R  C對S 靜態阻值多少歐姆
2. C.R.S.對 銅管(地)阻值 看是否己打穿層 ...

報告 lkkseemi 大.

1. 量測 C對R  C對S 靜態阻值多少歐姆
C對R : 8.5Ω  /  C對S : 39Ω

2. C.R.S.對 銅管(地)阻值 看是否己打穿層間短路
由 2MΩ - 10MΩ 不斷變跳.

3. O.L過載保護器不良   你有火花是保護或本身不良?要確認!
這個小弟不懂分辨,離線阻值 1Ω.

4. 量電源值 電流值
壓縮機啟動時電流大約是 9A-10A,
壓縮機停止時電流大約是 1A.

5.ptc 1ph 你用1/8ph ?
在香港購買電子零件是非常困難,
很多時都會缺貨,
我跑了3間才找到,
而且這個新 PTC 是兩腳的,
他說可以代換.

謝謝.

网友:
冰箱而言CS>CR.
但是不會大很多.
39Ω是偏高一些了, 有可能是R-S的數值.

依你的情況, 壓縮機掛掉的機會較大.
也遇過靜態測量數值正常,
但壓縮機就是掛了.
這種聽聲音就可知道.

補充一下>>
PTC如果掛的話, 接線那2個PIN會斷路或阻值變大.
正常阻值在5 Ω以下.
看你的解構圖, 原來的PTC應該還能用(若阻值正常).

网友:
fatma: 請參考本版P3之 用PTC替換重錘式啟動器應注意什麼?及如何改裝? attach_img
                          其中有一電路圖也是用 1ph 220v電壓可參考看看 ,也有滷版大的 PTC如何改裝方法
                         量測 C對R  C對S 靜態阻值多少歐姆
                         C對R : 8.5Ω  /  C對S : 39Ω
                             跟  電路圖上的比較其   C對R  18Ω  C對S  42Ω   請參考
                          還有你原電路圖下方有標示色線,看能不能找到啟動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