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SB示波器~這好用麼?USBee DX 雙輸入示波器

楼主(2011-12-27):
價錢不貴!!一組1700左右~~跟去買一台2手 20M差不多!!只是要搭配電腦<---電腦我想各位都有!可能都好幾台還有筆電...
不知道版上大大意見
USBee DX 雙輸入示波器 16通道邏輯分析儀 鋁合金外殼 附BNC示波器探頭 測試夾16支 UART I2C SPI USB CAN 解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107232341668

网友:
這玩意兒是個滿有趣的東西,我也有點想買來玩。因為帶出去很方便。
不過正規的示波器還是有正規示波器的好處,那就是開了就可以用了。

USBee DX 當proble設x10最高電壓100v 頻寬3MHz,也就是X1只有10V(要小心),這規格修POWER與電路板上的PWM算夠用了。
修POWER在高壓側別亂接,馬上就掛了(很多都超過100V)。
正規示波器可到250V或400V,常用情況都不會超過(就我了解,大概就LCD的高壓板別去量,其他不知道)。
USBee DX 反正是個有趣又實用的玩具就是了。

网友:
我看他問與答~~
當proble設x10最高電壓100v 頻寬3MHz~~看合不合你使用~~

网友:
嗯,這個很值得弄來玩一玩!

网友:
不錯的東東!可惜頻寬才3MHz。

网友:
最高電壓100v 頻寬3MHz
這種規格只能修小東西吧.....
連家電都不能用....市電就超過100V了.....
更不用說用220V的....接上就燒了吧???

网友A:
雖然自己比較習慣一般的示波器,但是每種產品都有它的好處,就看我們如何用它,還有需不需要用到這樣的示波器,有需要者帶出門是很方便的.

頻寬3Mhz不足的問題 :
a) 3Mhz的頻寬,最大約2.1Mhz就開始下降了,其真正能夠測量的也許不足500Khz,波形就變形了.

現在許多的產品,其信號都是都是數位的,所以若是要測量數位信號的有無,在前面加個74HC4040做為除頻,其量程就跳到最高約90Mhz了.

74HC4040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74HC4040.pdf

輸入電壓的問題,可以用前置分壓的方式,即使要量1000V也沒有問題.

楼主(2012-03-28):
引用 网友A:
雖然自己比較習慣一般的示波器,但是每種產品都有它的好處,就看我們如何用它,還有需不需要用到這樣的示波器, ...

請教大大!如果去買2手 20MHZ~~
是否足夠維修液晶螢幕或是POWER....等等(想確認PWM IC是否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大!如果去買2手 20MHZ~~
是否足夠維修液晶螢幕或是POWER....等等(想確認PWM IC是否NG)
謝謝 ...

在修理LCD螢幕和PC Power時,大都以測電壓為優先,再輔以測信號.
若不是要測PC 的系統之高頻率,我想在一般的修理上,用20Mhz應該是已足夠了.

LCD 所用的PWM:

UC1451 - 500Khz
UC3842 - 500Khz.

PC Power 所用的PWM:

TL494 - 3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