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120元的 電腦插座

楼主(2011-12-27):
120元的 電腦插座
有時 【大潤發】限時特價是99元

沒甚麼特別的 【看那顆 突波吸收器】電容是是多少~
結果是
標示是 391k [由於k是誤差值]
所以電量是【390pF】 耐壓值是 6kV   【6000volt】<-->外觀【厚度】看來 ~最少是 3kV【3000V】
ps:這顆電容。。如果用在 220V絕對是沒有問題!!

電線蠻粗的~ 【2mm軟線】x3條

插座的銅片。。。稍微薄了一些 》《

ps:超過 或短路時~會跳開!! 咱猜想【應該跟 無熔絲開關一樣。。。有個電磁鐵~與環繞的線圈】。。。
電流超過 15A[就會跳開]!! 另外有個110V小燈泡【指示燈】。。。不過那個不重要!!
如果燒掉了~也不會影響 插座的使用!!

更正:ysc網友所說的【突波吸收器  391k】《--》是耐壓值【390 volt】
有些   突波吸收器  連391K【都沒有標示】。。。所以網友更換 【藍色突波吸收器】時。。亞注意一下!!
那個電器的開關是使用 110V或220V....如果您替換的是 391K【就是 耐壓390volt】就適用兩種电压!!

楼主:
【這個是轉帖的】
這樓
【A】放個hitachi的日本制【日立牌  插座】
【B】【【松下电工】。。。 3孔插座x2個插座】

這兩個【排插座】【沒有指示燈】【只有銅片】~
所以 110V     與220Volt都可以用^-^

网友A:
突波吸收器跟電容標示不一樣,
14D是指圓盤直徑,直徑越大吸收能量越大,
391是指崩潰電壓390V,也就是超過這個電壓就會導通。

多大的直徑能吸收多少能量,這要看原廠規格書,每家做的不一定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波吸收器跟電容標示不一樣,
14D是指圓盤直徑,直徑越大吸收能量越大,
391是指崩潰電壓390V,也就是超過這個電壓就會導通 ...

【A】

謝謝回覆。。。原來【突波吸收器的】。。。【 391k】 是指【電壓】。。。【跟一般陶瓷電容的 LKM 不一樣】見識到了!!
難怪咱記憶中的【家裡的高效率吸塵器】   標示值【都是  391k】以上。。。原來都是【要給220Volt】用的 。。。220 voltx1.5==330V的耐壓值。。。
所以一般是需用【391K】^-^

【B】

網友的話:也就是超過這個電壓~【突波吸收器】就會[導通]。。。。

【請問一下】其他網友~真的是導通嗎??  【如果是電阻】才是導通。。。
電容的話。。應該是損毀與【故障】~喪失原有【鋁箔充電】的功能而已】。。。【110V】與0V之間應該  不通的】的吧~ 因為電容的構造。。是兩片【有空隙】的金屬膜的構造!!http://bbs.pigoo.com/thread-34929-1-1.html

ps:一般的陶瓷電容
L  正負5%
k  正負10%【指誤差容許範圍】。。
M  正負20%

网友(2012-03-21):
引用 楼主:
【A】

謝謝回覆。。。原來【突波吸收器的】。。。【 391k】 是指【電壓】。。。【跟一般陶瓷電容的  ...

【請問一下】其他網友~真的是導通嗎??  【如果是電阻】才是導通。。。
【電容的話。。應該是損毀與【故障】~喪失原有【鋁箔充電】的功能而已】。。。【110V】與0V之間【應該還是   不通的】的吧~ 因為電容的構造。。是兩片【有空隙】的金屬膜的構造!!

-------------------------------------------------------
因為它不是電容......它是MOV.....

但你是要保護設備還是讓設備壞掉....

如果持續高電壓...當然就是一直短路直到MOV或電線燒掉.........
所以前端都會有一個過電流保護開關....

网友:
看圖我拆了一下,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會有79元的延長線和179元的插座

网友:
用過船井與三洋的7呎延長線。帶燈的過電流保護開關越來越容易過載跳開(最早是從葉片式電暖器、後來電熱水瓶、最後微波爐短時間加熱)
。請問有人自行更換過此保護開關嗎? 何處購買?
拆開後有(雙)金屬彈片(顏色變黑)與接點氧化(黑)。
(開關塑膠外殼拆壞後)後來暫時改用一般帶燈開關(過載無保護)替代,當作小負載延長線。小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