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版 编程直流稳压电源DPS-305CM 带存储 锁定 毫安 送27个头

楼主(2011-12-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xMDA3OTcy

产品名称:升级版 数字编程直流稳压电源DPS-305CM 笔记本手机维修电源30V5A

送27件套多功能电源头

这款电源性价比非常高,每次到货一抢而空,11年9月再次升级,需要赶快抢购哦!

宏盛电源再次升级,无风扇设计,机身轻量化设计,增加独有的开机关机保护,杜绝开机和关机的冲击电压,以及允许输出长期短路状态。

产品描述

品牌:宏盛
产地:深圳

性能:30V 5A 带存储 锁定 毫安

DPS系列编程直流稳压电源

特点:
史上最低廉的数字编程直流电源
输出允许长期最大电流短路
独有的开机/关机保护电路,杜绝冲击电压
极其简单,方便快速的人性化操作方式
无风扇设计,彻底消除噪音(开关电源降压,线性稳压输出)
机身轻量化设计(足功率前提下),省掉日益增长的运费
存储/快速调用10组电流、电压数据(CM独有)
无需选位并快速直接10V--1V--0.1V步进升降电压值
毫安显示、毫安恒流模式
全数字化输入电压电流数据
高稳定、低纹波、低漂移电路
自动恒压、自动恒流工作模式
电压输出无触点开断负载功能
密码锁定键盘(CM独有)
应用领域:电子产品调试、电子科技研发、电子产品老化、电子产品维修、各类蓄电池充电、学校电子试验等。
验证DPS可调电源好坏步骤
一 电压输出设置为30V输出,测量电压实际输出是否是30V

按V键-----按3 键------按0键------按ENT键,可调电源就输出30V。

二  电流限制电流设置为5A,在30V输出状态下,用铜线直接把红色正端和黑色负端连接起来。

按I键-----按5 键------按ENT键,电流限制就设置为5A。

由于该可调电源允许最高电压最大电流状态下输出端长期短路,所以可放心短接输出端,短路时的火花很大是正常现象。

   铜线短路后,电源V灯熄灭,I灯亮,显示窗口电流显示为5.00A 电压显示为000V到00.5V之间,铜线一断开,电源状态立即回原状态。

经过以上测试后,说明该可调电源能够输出30V和5A并能达到150W的输出功率。

可调电源测试笔记本的操作方法

一   笔记本待机电流的测量

  电源必须转入毫安状态才能测量待机电流

1设置好笔记本所需电压,限流设置为500mA,按下0按键3秒后松开按键,

电源就转入毫安状态,面板上的毫安指示灯亮,电流显示窗的小数点熄灭。

2插上笔记本,但不能启动笔记本,此时电流显示值就是待机电流,待机电流一般在10mA到60mA之间,越新款和显示屏越小的笔记本待机电流就越小,反之老款和大尺寸显示屏的笔记本待机就电流越大。

二  笔记本启动电流的测量

可调电源必须在A状态才能带起笔记本(毫安状态输出电流最大为0.5A)

1 如果电源在毫安状态,就按下0按键3秒后松开按键,电源就返回A状态,面板毫安指示灯熄灭,电流显示窗的小数点亮。

2 启动笔记本,启动一瞬间,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窗显示的电流值就是笔记本启动电流。

3 当笔记本进入正常的界面时,可调电源的电流显示窗显示的电流值就是笔记本工作电流,如果笔记本打开某个软件时,电流就会增加,打开软件越多,电流就越大。

强烈建议:不管是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可调电源都设置为5A或500mA后(500mA转换为A状态时,自动变成5A),就不要在改变,只需切换毫安和安状态以及改变输出电压即可。

传统电位器调节模拟稳压直流电源不足之处

   1  设置电压、电流值比较繁琐,不能立刻一次性设置好输出电压值和电流值,必须要反复轻轻旋转才能设置好所需值。
   2  电压、电流调节电位器由于机械结构寿命短,碳膜容易接触不良,造成电压或者电流输出不稳定,严重时,会造成高电压或者脉冲电压或者脉冲电流输出,损坏负载电路(如冲击损坏手机电池等)。
   3  电压、电流调节电位器是碳膜结构,在不同的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下,电阻值会变化以及稳压电路的元器件参数也会发生变化,造成输出电压和电流漂移。如果每天重复固定电压电流输出时,必须重新调节电位器来校正电压误差。
   4  没有电压输出开断开关,不能方便的切断和接通负载,给使用带来不便。
   5 不能锁定电压值和电流值,常常人为有意或者无意操作失误调节电压或者电流值而损坏负载电路。
   6 电源通电后风扇就一直运转,噪声大。

全数字化直流稳压电源的优势

   1  极高的性价比,在具备多种功能前提下,价格与普通模拟直流电源一致。
2 方便快捷的数字键盘输入设定方式,设定电压值和电流值只需一次就能输出使用者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避免了模拟直流电源的电压值和电流恒流值复杂调试过程。
   3长寿命的轻触软按键,在操作手感好的同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电位器接触不良造成输出电压或者电流不稳定的严重缺陷。
   4 数字电源采用了数字电压锁相环原理来锁定电压值和恒流电流值,电压和电流的准确度是由基准电压值决定的,外围电路元器件参数值的变化对其输出精度影响很小,最大限度降低了环境温度和环境湿度的变化对电源输出精度造成的影响。
   5  具有输出开断功能,可以随时很方便切断和接通负载,并直观显示出来。
   6  通过密码,可以锁定或者恢复电压按键和电流按键功能,锁定后就不能改变电压值和电流限制值或恒流值,而不影响其它功能操作,特别适合工厂生产流水线以及学生上电子实验课使用,避免了多人使用时,人为有意破坏或无意误操作造成负载电路的损坏。
  7  简单快速调用10组电流、电压数据,10组数据可根据用户需要任意存入。
  8  具有毫安显示和毫安恒流设定,可以毫安恒流输出,特别适用于研发场合。
  9  不需步进选位,快速直接步进,步进分辨率10V—1V—0.1V
  10 轻量化机身在节省运费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运输摔坏的可能性。
  11 无风扇设计,从根本上消除了令人烦躁的噪声。
12 输出允许连续最大电流电压状态下长期短接而不会损坏电源。
  13 独有的开机和关机防冲击保护电路,彻底杜绝开机和关机时的冲击电压。
二    参数规格
1、额定工作条件及外形尺寸
     电源电压     220V± 10%50/60Hz(110V需要订货)
     工作条件     温度:0-40℃      相对湿度      80%
     储存条件     温度:-10-70℃    相对湿度      70%
      外形尺寸:    265×128×150mm(D×W×H)
     重量:DPS303  2.3KG DPS305   2.3KG
2、稳压状态参数
      输出电压从0到30V之间连续可调(分辨值0.1V)
      电压输出精度:±0.1V
      电压稳定度:<0.01%+3mv
      负载稳定度:<0.01%+3mv
      恢复时间:  100uS
      纹波噪声电压:< 1mVRMS(5Hz-1MHz)
      温度系数:<300PPM/C
3、恒流状态参数
      恒流值:305BM/CM   最大5A   毫安恒流最大500 mA
303BM/CM   最大3A   毫安恒流最大500 mA
      恒流输出电流从0到标称值之间连续可调(分辨值0.01A)
      恒流输出精度:±0.01A(毫安恒流精度:±1mA)
      电流稳定度<0.1%+3mA
      负载稳定度<0.1%+3mA
      纹波噪声电流< 3mARMS
4、电流电压显示精度
      电压显示精度:±0.1V   (恒流状态)
      电流显示精度:±0.01A   (恒压状态)
      毫安电流显示精度:±1mA(恒压状态)
5、存储容量
       存储和调用十组电流、电压数据(303/305/CM)
       初始已存入数据为:  按键1(3V)    按键2(5V )     按键3(9V)     按键4(12V)   按键5(13.8V)    按键6(15V)    按键7(18V)     按键8(19V) 按键9(20V)    按键0 (24V) 电流值为5A,用户可任意设置改变所需电压和电流。
6、电压步进范围
       可10V/1V/0.1V升降电压步进
三   面板特征
1、前面板
电流显示窗口
电压显示窗口
数据输入键盘(双重功能按键有:     0/mA     小数点/存/调      ENT/密码    4/步进
7/步进  8/步进   9/步进   1/步进  2/步进   3/步进  )
恒压/ENT指示灯
恒流指示灯
输出指示灯
毫安状态指示灯
电源开关
输出“-”端口:负极性(黑)
地线GND:接地端(绿)
输出“+”端口:正极性(红)
2 、后面板
交流电压输入插座(含保险管)
110V/220V 转换开关(选件)
散热风扇 (选件)
四   使用说明
1、初始通电状态:
      电源每次通电时,首先显示888-888检查数码管,然后显示型号,在显示上一次设置的电压和电流值,最后进入工作状态并输出。
2、 电压值输入
A  步进输入
   1 2 3  4 5 6 按键分别是10V/1V/0.1V步进升降键,为了防止误操作损坏负载,升降10V还必须同时按下 4和7或4和1 才能升降。
B  按键输入
         列:需要输出13.8V电压
         按 电压 V  分别按   1     3     8  最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9V电压
         按 电压 V  直接按   9  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4.5V
         按 电压 V  直接按   4     .     5   最后按ENT键就完成。
         按 电压 V  分别按   0     4     .     5  最后按ENT键和上面一条结果是一样。
    总之用最复杂或者用最简单的输入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
     提示:
电压输入的数据大于300时及大于30V,仪器则不接受输入,返回未设置前的电压值。当键盘输入的数据不符合要求或者输入错误的数据,需要删除重新输入新的数据时,则在次按  V  键,这样刚才输入的电压数据就删除消失,可以重新输入。如果这个时候想退出电压设置状态,只需要按下  ENT  键就返回(及要退出电压输入方式必须先按  V  按键,在按 ENT  键就退出返回)。
    电压显示窗口的某一位字闪烁,则说明电源在等待输入该位的数据。
V/ENT输入确认指示灯在闪烁时,说明仪器在等待用户按下 ENT 确认键。

3 、电流值输入
    输入的电流值是仪器自动转入恒流状态的恒流电流值,当负载电流等于和大于电流恒流值时,电源从恒压状态进入自动恒流状态,电流限制在设定值继续输出,不会切断负载。
列:需要输出1.38A电流
      按 电流    I  分别按    1     .     3     8    最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5A电流
      按 电流   I   直接按  5  后按  ENT 键就完成。
      列:需要输出0.5A电流
      按 电流   I  直接按   .    5   最后按  ENT  键就完成。
      按 电流   I   分别按    0     .     5   最后按  ENT  键和上面一条结果是一样。
      总之用最复杂或者用最简单的输入方式结果都是一样的。
     提示:
     电压输入的数据大于500(303BM/CM数据最大为300,3A)时及大于5A或者等于0.00A时,仪器则不接受输入,返回未设置前的电流值。
     当按下  I  键时,电流显示窗口显示上一次的电流输入值,当电源输入并确认输入有效值后,仪器先显示输入电流值,在返回显示实际电流测量值。
     当键盘输入的数据不符合要求或者输入错误的数据,需要删除重新输入新的数据时,
则在次按  I  键,这样输入都数据就删除消失,就可以重新输入。如果这个时候想退出电流设置状态,只需要按下  ENT  键就返回(及要退出电流输入方式必须先按I按键,在按 ENT 按键就退出返回)。
     当按下  I   键时,仪器就停止电压输出,只有 ENT 按键按下时,才重新输出电压。     电流显示窗口的某一位字闪烁,则说明等待输入该位的电流数据。
     ENT或V/ENT输入确认指示灯闪烁时,说明仪器在等待按下  ENT  键
4 、恒流恒压特性
      当输出电流达到预先输入的恒流定值时,自动从恒压状态进入恒流状态,反之随着负载电流的低于设定值时,自动从恒流状态返回恒压状态。在前面板的指示灯V亮说明在恒压状态,在前面板的指示灯I亮说明在恒流状态。
      列:对蓄电池充12V的直流电时,将电源输出设定为13.8V,恒流电流值设定为1A,接入蓄电池,此时电源输出1A对蓄电池恒流充电,当充电完成后,就不需要恒流1A充电了,此时电源将对蓄电池恒压13.8V进行涓流补充。
5、键盘密码锁定(303/305CM)
      在单独按下  ENT 三钞后, V/ENT指示灯就会快速闪烁,等待输入密码,电源也停止输出,此时如果同时按下   2     5    8  三个按键后,ENT或V/ENT指示灯会转入慢速闪烁,说明密码已输入正确,同时输出电压。这样状态下   V    I     0    .  按键就失去作用,就无法改变电压/电流/存储/调用/毫安数据。密码的解除:重复上述过程一次后,就恢复了   V    I    0  按键的功能。
      提示:
      此密码只提供给有权限的使用者。
      如果在按下  ENT 三钞后, ENT指示灯快速闪烁几秒的时间内,没有输入密码或者输入密码不正确,则仪器自动返回之前的状态。
6、输出开断功能
      当仪器的OUT指示灯亮时,按下  OUT  按键,此时电源立刻停止输出。当仪器的OUT指示灯熄灭时,按下  OUT  按键并在松开时,此时电源才会输出,同时OUT指示灯亮。
7、存储/调用(303/305CM)
   存储:
     先设置好需存储的V、I值后,在单独按下    。  (小数点)  键3秒后,V/ENT灯慢速闪烁,电源进入存储状态,再慢闪烁的5秒内,如果在按下   0   到    9   中的数字键,则当前电流、电压数据就存入该按键中(如按   1   ,就存入   1  按键中)。同时V/ENT灯不在闪烁,并进入工作状态。
     如果在慢闪烁5秒内没有按下  0  到  9  按键时,则退出存储状态并返回工作状态。
   快速调用:
   单独快速点击   。  (小数点)  键后,V/ENT灯快速闪烁,电源进入调出状态,在快速闪烁3秒内,如果再按下   0   到   9    数字键,电源就自动取出以前存在    0   到    9    按键中的电流、电压数据,并显示和输出。
   如果在快速闪烁3秒内没有按下    0    到   9    按键,则退出调出状态并返回工作状态。
8、电流A/mA状态转换
    初始通电时为电流A或恒流A显示,输出电流最大为3A或5A,当单独按下   0  按键, 3秒后,mA指示灯亮,电流小数点熄灭,电源进入毫安输出状态,电流显示或恒流值都为毫安单位,此时最大输出电流为0.5A。
如果电源需要返回A状态时,顺需再次单独按下   0  按键, 3秒后,mA指示灯熄灭,就返回A状态。
提示:
303BM/CM恒流值最大设置为300毫安,从安转换到毫安时,恒流值自动为500毫安,
此时可以测量的最大毫安电流为500毫安,恒流也是500毫安。及303BM/CM毫安状态时,毫安设置范围是0—300毫安和固定500毫安。而305BM/CM毫安设置范围是0—500毫安。
9、散热风扇的增加
   本机为无风扇设计,支持连续满功率输出,若需24小时或更长时间连续满功率输出,可加装风扇降低机内温度。
   加装的方法:本机在电源板上预留了风扇接口CJ11(Vcc为正极)和机壳风扇固定孔,用户只需加装型号8025电压为24V的直流风扇即可。
五  注意事项
1、输入电压的选择:输入交流电压应为220V±10%50Hz。
2、接地:三芯电源线的保护接地端必须可靠接入安全大地,确保使用者以及周边仪器的安全。
3、保险管的更换:当电源按下电源开关后,面板指示灯和数码管全部都不亮时,则有可能是保险管烧掉,如果确认是保险管烧掉,则要找出保险管烧掉的原因并排除,替换相同规格
的保险管。切记,更换保险管前一定要把电源插头从插座上取下来,方可进行更换。
4、置放:为保证电源的使用寿命,在长期使用时,请将电源放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使(23℃±5℃),请勿放在环境温度超过40℃的地方使用,散热器位于仪器的后部,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利于散热。长期不用时,应将电源插头拔下。
5、异常操作:本电源的操作方式以及非正常操作都不会造成电源损坏,但是有可能损坏负)当输出电压超出负载工作电压时)。
6、故障处置:电源若有任何异常时,请送交生产商或供应商处理,切勿自行检修,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厂家不予承担。
六  附件
       1  电源线   1 条
       2  说明书   1 本
       3  保修卡   1 张

客户疑难解答:

1.客户对电源内部太空,重量太轻的看法解答

     从机壳散热孔看内部,表面上感觉电源内部没有多少元器件。这是大大的看法误区,我们能贴片的元器件都是贴片了,开关板的PCB上面是直插元器件,下面是贴片元器件,如果从元器件的数量上来比较,我们的编程直流电源元器件的数量是普通同价格旋钮电源元器件数量的2倍以上。
     大量采用贴片元器件的优点是:

     一 减少人工插件的错误以及人工修补回流焊焊接不良的漏检率

     二 减少了运输引起直插元器件脱焊的可能性,三降低了电源的自身重量从而节省运费。缺点是成本高。
     可能有用户要问,既然元器件体积变小了,还要那么大空间做什么,显得内部空空的。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无风扇设计,所以需要比较大的空间来对流散热,无风扇的最大优点就是没有噪音(旋钮电源都有风扇噪音),基本上是静音的状态。用户可能最担心的是:这么空,这么轻,是否有150W的功率输出。这也是用户对我们的电源内部不了解而产生错误看法。我们电源的功率输出开关变压器磁芯的规格是PQ3535磁芯,这种磁芯最大的功率达300W以上,而该电源的输出功率只用到该磁芯一半的功率(PQ3535能做多少功率可在网络里搜索求证),这就是我们标称足够功率的依据。

2.快速验证DPS可调直流电源好坏方法
1.  电压输出设置为30V输出,测量电压实际输出是否是30V。
按 V 键 -----按 3  键------按0 键------按ENT键后, 可调电源就立刻输出30V
2.   电流恒流限制电流设置为5A,在30V输出状态下,用铜线直接把红色正端和黑色负端连接起来。
按 I 键 -----按 5  键------按ENT键  电流恒流限制就设置为5A。
    由于该可调电源允许最高电压最大电流状态下输出端长期短路,所以可放心短接输出端,短路时的火花很大是正常现象。
    铜线短路后,电源V灯熄灭,I灯亮,显示窗口电流显示为5.00A  电压显示为000V到00.5V之间,铜线一断开,电源状态立即回原状态。
     经过以上测试后,说明该可调电源能够输出30V和5A并能达到150W的输出功率。

3.DPS电源寿命疑问解答

    DPS电源采用的是开关电源电路,开关电源的寿命是由铝电解的寿命决定的,该电源理论计算寿命为3年(3年是指24小时连续不停机3年满功率输出),如果每天只工作8小时,一半功率输出的话,寿命至少可达9年。
    有关理论计算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没有登出计算过程,不过我们可以提供选用铝电解的品牌。关键寿命的电解是120UF/400V规格,选用的是原装日本红宝石电解,高频低阻电解选用的是台湾GSK,其它的电解也是采用的台湾GSK铝电解电容。
    国产电解的寿命是很低的,PDS电源是永远不会采用的。开关电路的大功率开关管和双整流快恢复大功率二极管都是国外原装进口器件,故寿命是完全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