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搞的~技嘉 GA-G31M-ES2L 又出問題了

楼主(2011-12-27):
哇~又不知哪出問題了.這兩天用發現只要插入USB後就當機.以為POWER問題.但換了又依樣.今剛開機出現他會依直重開機.中猴了~~~~~剛換回來而已.冰友阿是\什麼問題...暈~~~~~~~就是按電源鑑他會轉一下滅掉轉一下滅掉

网友:
主機板電容爆了

网友:
喔,那是技嘉服務站小姐的陰謀啦!製造你再去那裡的機會,衝了,兄弟!

网友:
不是在保固內嗎??直接那去維修點!!

跟技嘉工程師"好好溝通''一下阿

网友:
保內就再送修吧.....
送久了,小姐熟了,就是你的了.....
不是小姐是你的....是完修好沒問題的主機板就是你的....
至於小姐會不會是你的....這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前置USB線接錯?

网友:
保固內給人家玩,保固外自己玩...MM?通知我掩護你....

楼主:
哈哈~也許是工程師在製造機會~~好ㄅ再跑一次了~~

网友A:
為什麼香港技嘉和華碩的維修部都是大嬸啊.....

网友:
啟動鈕拿掉再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香港技嘉和華碩的維修部都是大嬸啊.....

這樣才不會有人想送修~~

网友:
技嘉再跑一次算正常啦, 习惯就好

楼主:
換回測試中~~

网友:
注意 power sw

网友B(2012-04-16):
慘.....跟大哥一樣的情形,跑了2次,這次不當了換給我出現"集線器連接埠發生電源爆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慘.....跟大哥一樣的情形,跑了2次,這次不當了換給我出現"集線器連接埠發生電源爆衝"

"集線器連接埠發生電源爆衝"
USB有問題!!!
再送修吧

网友:
如果保固過了通常,集線器連接埠發生電源爆衝其實把USB內建的全部關掉,然後插1張USB擴充卡就解決了,技嘉似乎比較常發生這個問題! 不過USB控制器還是得留著,真的全關掉USB2.0會變成1.0沒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