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A-8ILFL關機後又自動開機

楼主(2011-12-27):
GA-8ILFL開機正常,但是關機後約2-10秒後又自動開機,有時又不會自動開機
拔過電池,cmos清除過,電源供應器也換新還是一樣
徵求高手們為小弟指點迷津,維修方向

网友:
開機電路有問題,io 排真電路 mos 南橋這些零件要測量排除

网友:
我曾經遇過很白痴的狀況.....
花了我一晚上查修....
結果是開關卡住....輕輕敲一下機殼就又自動開機了.....
將開關拆解清乾淨裝回去就好了....

网友:
以前我部腦都是這樣,更新BIOS之後便好了,試試看

楼主:
我是裸版修理,io是it8712f我該如何檢查這棵io,至於mot都測試過囉正常,敬請各位大大教導io測量步驟

网友:
依照IT8712F的datasheet第23頁來看,電源開關按下,會給IO第75腳一個訊號,再從76腳拉低ATX,供電。
所以可以先查75腳到電源開關間有沒有問題,再看76腳到ATX綠線間有無問題。

网友:
如果晶片8712後有帶G的字眼, 查 106-103-102-107
沒帶G跟樓上一樣, 查 75-72-71-76

楼主:
感謝大大教導,感檢查修囉

网友:
會不會只是單純bios設定問題

FYR

http://blog.xuite.net/wlhfor/aboutme/7117637

楼主:
感恩大大教導,換io即可   it8712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