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各位大大,示波器測量主板關鍵訊號。

楼主(2011-12-28):
請教各位大大示波器能測量主機板的那些訊號呢?有那些大大可以提供我一些測試點讓我參考參考。

小弟剛買示波器還沒測過主機板。

网友A:
這樣問很像是問.....這支筆可以寫哪些字

示波器就看你要量測哪裡ㄚ

比方說量時脈訊號看波形.....量LC電路看濾波輸出是否平滑....

甚至訊號的高低電位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問很像是問.....這支筆可以寫哪些字

示波器就看你要量測哪裡ㄚ

原來是這樣啊,大大不好意思新手,問都不會問
怪不得這帖沒人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大大不好意思新手,問都不會問
怪不得這帖沒人回~~ ...

比方說你懷疑某條時脈線路有問題....

你用萬用錶量可能是有電壓...但卻不知道波形有無

你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有無波型,波形對不對.....你就知道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方說你懷疑某條時脈線路有問題....

你用萬用錶量可能是有電壓...但卻不知道波形有無

看來大大的講解,原來是這個樣子阿。
所以示波器是看波形,我這幾天在主板上面通電測試各地方看到很多有趣的波形~玩了好久n_048|

我想離要能了解波型~~還有一段距離,尤其還要看看主板上的波型對不對,這應該需要很常的經驗值。

還有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數位跟類比的示波器差這麼多~~現在才知道以前在學校,都用數位的甚麼都不用會按下autoset就搞定,類比的玩起來真的很累。

不過也比較有趣,就像車子自排跟手排的差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大的講解,原來是這個樣子阿。
所以示波器是看波形,我這幾天在主板上面通電測試各地方看到很多有 ...

示波器是看波形也可看電壓跟頻率,類比的算格子,數位直接顯示

网友A:
你有示波器阿?...買新的?...多少錢?

楼主:
請問大大如果我想要詢問示波器的使用,我可另發一個帖,把我量測的測試點(晶振和mos部份)波型貼出來討論嗎

另外還想請教時鐘、VGA的RGB信號加上音效的部分要怎麼測試呢?這些IC都好多腳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示波器阿?...買新的?...多少錢?

不是,二手的買來玩玩20M低~~他才1000快銀子~~上面印有「電子科」~~~不知道是哪間學校淘汰下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二手的買來玩玩20M低~~他才1000快銀子~~上面印有「電子科」~~~不知道是哪間學校淘汰下來的。 ...

這樣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阿....

大大應該覺得很失望~~喝
因為新手太好的示波器在我手上也是浪費~~~(連主機板要測試哪裡都不知道哩)
正好看板上有大大再說1000快買個玩具回去~~很便宜了所才買來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二手的買來玩玩20M低~~他才1000快銀子~~上面印有「電子科」~~~不知道是哪間學校淘汰下來的。 ...

20m的拿來玩主板可能不太給力耶,比方說最基本的32.768 石英晶振就不能測量~不過還是能量很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的拿來玩主板可能不太給力耶,比方說最基本的32.768 石英晶振就不能測量~不過還是能量很多拉^^ ...

那我是白買了嗎..... 買來練習的結果都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m的拿來玩主板可能不太給力耶,比方說最基本的32.768 石英晶振就不能測量~不過還是能量很多拉^^ ...

請問大大,我有看到ˊ之前有大大說20M的示波器已經能做很多事情了~~想說新手抱著學習的心態。
大家都說能夠量很多東西,可以拒個例子給我參考參考嗎n_023|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是白買了嗎..... 買來練習的結果都不能玩...

沒有白買呀!!,我覺得20M還太寬一點,10M的來量效果都很好,本來很醜的波形,都變漂亮了.
有些高級的示波器,還有一個頻寬限制選項,通常就是20M低通呀!
如果要量一個危險又未知的信號,你會一開始就用高級的嗎?
當然是用衝鋒陷陣的就好啦.:on_0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白買呀!!,我覺得20M還太寬一點,10M的來量效果都很好,本來很醜的波形,都變漂亮了.
有些高級的 ...

這台示波器基本上我已經上手了~~但是有大大可以告訴我,我想學習測量主機板可以從那些地方先著手嗎?

网友:
比如說VGA信號,你就上GOOGLE打VGA PIN OUT
你就知道那個PIN 是什麼信號n_1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白買呀!!,我覺得20M還太寬一點,10M的來量效果都很好,本來很醜的波形,都變漂亮了.
有些高級的 ...

我怎突然覺得和拍藝術照的意思一樣 強光+柔焦
  強光=皮膚變白
[柔焦]=[20M低通] 本來很醜的MM,都變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示波器基本上我已經上手了~~但是有大大可以告訴我,我想學習測量主機板可以從那些地方先著手嗎? ...

20MHz示波器測量主機板可以從 DC/DC 供電電路 著手啊
不少顯卡/主機板壞DC/DC 的PWM / MOS
在猜測上MOS還是下MOS 或者PWM 猶疑時 + 猜錯後的懊惱
有20MHz示波器測量 怎樣都比拿個 天價數位電表強

下例是顯卡DCDC供電電路維修 ~~沒有示波器
技嘉 GVNX86T256H 造成電源短路保護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1218-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m的拿來玩主板可能不太給力耶,比方說最基本的32.768 石英晶振就不能測量~不過還是能量很多拉^^ ...

jack大...
最基本的32.768石英晶振是khz,又不是mhz,怎麼會不能測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jack大...
最基本的32.768石英晶振是khz,又不是mhz,怎麼會不能測量呢...

嗯嗯,我一直記錯..一直都想成32.768mhz..sorry.. 誤導了
測量可以參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40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一直記錯..一直都想成32.768mhz..sorry.. 誤導了
測量可以參考http://www.chinafix.com.cn ...

大大給的這篇講解的真是好啊,可是我的用戶組沒有辦法看到圖片....真想看大大可以看看嗎

 這個表情符號跟我蠻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給的這篇講解的真是好啊,可是我的用戶組沒有辦法看到圖片....真想看大大可以看看嗎

可以啊,我的用戶組也是小小白....,也可以看啊~你要不換個瀏覽器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