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移植做法

楼主(2011-12-28):
因手邊的X31硬碟毀損,系統故障,而且該硬碟也沒有回復區可以重灌;突來奇想,將一台X32的硬碟複製到另一顆新硬碟,再裝回X31裡去,結果是x31頂多再裝個modem驅動軟體(其實現在誰要用Modem,但黃色驚嘆號很礙眼),現在可以順利運作。
同理,下次X32硬碟掛了,再將X31的硬碟clone回來。

网友:
上面那位大大
請問一下
那X32和X31裝的是什麼系統
如果是XP 會鎖主板
要用regedit修改即可

楼主:
X31預裝XP Home版,X32預裝XP pro版,其實兩台都可以裝win7。

网友:
基本上xp很好安裝
我都是用自做的萬用ghost
usb開機ghost一下就回來了20分鐘

win7目前還沒時間做出來

你的方法稍微多一點時間
理論上是沒錯

网友:
X31這類舊款的還原檔應該是作在系統看不到隱藏的磁區,
(新款的Lenovo就改成看得到的還原磁區了)
您應該會發現,40GB硬碟,磁碟管理卻只看34GB的磁區,
小弟要更換硬碟時,也不知道怎麼把看不到還原磁區複製到不同大小的新硬碟,
只好按下還原鍵,C碟還原後,GHOST一份起來備用,才換上新硬碟.

X31裝WIN7,會不會跑得很辛苦?

网友:
我的compaq裝了WIN7
雖然只有Pentium M 1.4
但是很順 ... 快樂使用中!

楼主:
回workerman 大大,這裡有寫~~
http://www.lenovo.com/tw/zh/supp ... /TP-weekly05v44.pdf

我主要是要講在兩個硬碟的複製中,同時也可以將好的那個XP系統的隱藏區也一併複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orkerman 大大,這裡有寫~~
http://www.lenovo.com/tw/zh/supp ... df/tp/TP-weekly05v4 ...

謝謝.但內容只看到"如何使用還原光碟在新硬碟製作還原磁區",
沒有如何將舊硬碟的隱藏磁區COPY隱藏的還原磁區到新硬碟,
那幾個磁區保護選項,我會試試看,搞不好有機會,
若試不出來也無妨,GHOST也是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