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子 BIOS 更新後 網卡 失效(以完修)
火..

楼主(2011-12-28):
ASUS 的板子 剛遇到2片 就是用一般 燒錄器 寫入後 導致 不能上網 ...感覺好像網路的 MAC

被清空囉..
BIOS 官網下載 跟 原先的都有給他輩分一份 寫入 也是一樣不能上網
P5KPL-AM-EPU ..(保內的)
P5KPL2-x/1333 也是不能上網 WIN7可以直接 連線上網 撥號不行 XP 2種都不行
還有朋友之前一片 也是 用XP的線上更新 更新完後就不能上網...
有朋友 遇到嗎?
有試過網路的 一些方式 沒辦法 寫入 不知道是不是程式太舊 BIOS 是 SOP 8腳的新的主機板

网友:
在系統下用macmakeup195d直接給網卡一個MAC

我的P5QL-E 也是這樣

楼主:
謝謝 A 大提供的程式~~ 用了之後 可以上網........
但是.............................
有沒有 硬體的~寫入BIOS ...這樣 就不用修改
試過 AFUDOS /M 4.多 版本 無法寫入 SOP8
ASUS 沒有 /M 這功能
ASUS 的 BIOS 有很多陷阱~要小心囉..
燒一次沒成功開機           不代表不是BIOS 問體 要多燒幾次.

网友:
原來ASUS 的 BIOS不能自己亂燒

筆記中...........

网友:
按照邏輯....我會想問問華碩的技術支援看是怎麼回事...

但如果用陰謀論思考,對方可能不會跟你說原因....因為那是他們
設的陷阱..

网友:
燒BIOS會改掉網卡的MAC?我是沒有遇過這種問題,a471說的對,直接問華碩看看。

网友:
依我想的...

很早之前聽說原本有mac地址的bios被重新刷入新bios(有內建mac地址)會有問題..

所以後來bios的更新檔就沒有mac地址了...(聽的懂嗎??)

就是說原本mac地址是不用更新的(新bios是無mac地址..不然大家改過的bios通通是一樣的mac)

樓主用外接燒錄方式把原本mac地址刪除了...

主機板上有貼mac地址...(有的是小貼紙)

用awdflash加上參數把mac地址回寫

如:
a:\awdflash bios檔案 /PY/SN/nvmac:XXXXXXXXXXXX(主機板上的mac地址)/wb

就可以了...

楼主:
那片 保內的 我拿給ASUS 送修囉..我有問工程師他說要檢測......工程師也不懂 收件的...
送修那片 很確定 原本正常...之後拆下 用燒錄機 清空 在燒入官網BIOS
要清空前有 輩分 原本的BIOS
之後燒回 還是不行...
直接用 DOS 更新也是一樣
用A大給的軟體 給 MAC 位址 就正常囉...

這種問體 AK 大也遇過..他說 可能某些 區段 不能更新 被更新囉..

手邊 還有一片 過保的 研究看看..
有些型號 會...
所以 要用燒錄機的小心點....
A大提供的軟體 可以使用...但是 ....這板子 以後就是需要軟體給他 MAC ...這樣有點麻煩..

网友:
小弟之前買BIOS燒錄器後,為了測試燒錄器和新買的BIOS
逕自拆下原來的版子上的BIOS,然後換上自己燒錄的BIOS替換
也是發生無法上網情況.....
後來送皇家俱樂部,工程師也是告知同樣狀況,因為網卡沒有MAC...

网友:
ASUS的BIOS MAC位址寫在DMI資料段~
如果有人有DMI寫入工具,經由寫入後~
以後更新BIOS時一樣會保留它的~

補充:附件是DMI讀取和寫入工具~
請服用~
記得先把原本的資料讀出來後抄下來~
貼個範本
如果沒記錯,MAC位址就在UUID裡面~
建議找一塊好的版子,記下它的UUID,並對照一下網卡位址是在那段~
如果是寫在別的位址的話,就得請大家自己找找了,我好久沒惡搞ASUS的BIOS了~@@

UUID = "0x40 0x4c 0xdd 0x66 0x9b 0x70 0xdb 0x11 0x94 0xb4 0x00 0x18 0xf3 0x1d 0xba 0xa8 0x00 "
Type 1 location 27 is  System manufacturer
Type 1 location 47 is  System Product Name
Type 1 location 67 is  System Version
Type 1 location 82 is  System Serial Number
Type 2 location 15 is  ASUSTeK Computer INC.
Type 2 location 37 is  P5L-VM 1394
Type 2 location 49 is  Rev 1.xx
Type 2 location 58 is  MB-1234567890

网友:
通常,MAC位址是會放在外部的ROM中或若沒有外部的ROM則會放在BIOS的bootblock中,正常使用者在更新BIOS,並不會去動到這區塊。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一種是將ROM拆下強行使用燒錄器燒錄,二則是可能更新程式本身的問題,造成出現這樣的狀況。
若板子沒有另外的ROM儲存MAC,那麼MAC被刷掉,那不意外。

楼主:
H 大不太會用拉 ~
我那這片 不能上網的讀了他的
dmi/G

网友:
用華碩提供的線上更新程式刷bios一樣也不行?

网友A:
我之前修過一片ASRock的也是這個問題... 後來在Asrock的網站FAQ中看到很多人都出現這問題, 結果Asrock後來有放出更新MAC專用的軟體 (DOS下用), 用它把MAC刷進去就OK了....

(ORz... 方法忘了, 只記得要先編輯附帶的TXT檔把MAC寫進去後, 再運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看到這個
http://hi.baidu.com/shipdfang/bl ... 8bb7f877c6382d.html

ASUS BIOS 是專屬的~~~AFUDOS 不支援
AFUDOS /M   ...好像是要用 ASUS 專用的 才有辦法..
試過更新 DOS 更新 第一份備份的 BIOS 載燒錄  光碟還原 BIOS 也不行..

楼主:
那快 保內的 哪給ASUS 修囉 之後問工程師~他說 不能講 他們用的程式..

他說 只要用 MAC 軟體寫入網卡的MAC就好... 最後一各位元 要對

拿回 之後比對 原先 我燒的 BIOS 差異...
拿回就拿燒錄器 讀出BIOS..

差別的行

原本 要完的 也是有讀出正常的 BIOS 但是燒錄器寫入 也不行...
手邊沒有多的 BIOS SO8 WIN 25Q80 不然就可以再來燒看看囉

看到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修過一片ASRock的也是這個問題... 後來在Asrock的網站FAQ中看到很多人都出現這問題, 結果Asrock後來 ...

K 大 你那各軟體還在?..傳上來我看另一片可不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K 大 你那各軟體還在?..傳上來我看另一片可不可以用

恩...... 剛好在整理以前下載的東西, 把它給找出來了......

我之前有這問題丟失MAC的那片是ASrock的4CoreDual-VSTA (VIA Apollo PT880 Ultra). 請下載附件, 刷MAC教程包含在附件中..... 集成的Realtek, SIS或ALI/ULI晶片組都可用.... (Intel系的未試過...)

Asrock為ASUS的兄弟廠, 我想應該有可能可以用喔, 用後可愛大請回覆狀況, 望期他人也有用喔~

PS: 需在真實DOS下運行, 沒軟碟機可用隨身碟啟動DOS (這是我之前修我那片板子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剛好在整理以前下載的東西, 把它給找出來了......

我之前有這問題丟失MAC的那片是ASrock的4Cor ...

MAC C
顯示
unsupported
沒支援 ASUS.....可能ASROCK 跟 ASUS 不一樣吧

网友:
這問題!!感覺好複雜阿!

网友:
更新 BIOS 最好先看一下板子的網路晶片是否有搭配一顆 eeprom 或機板上查看一下可能會在南橋附近  如 93c46 .. 等..  如
沒有就是 MAC 碼燒在BIOS內

1.先用空白 BIOS 燒程式讓機板可開機後 .
2.用 USB 隨身碟開機, 隨身碟內要有這片基板的 BIOS 資料與燒錄程式 ( 官網下載 )
3.再用原本 BIOS 燒一次就不會把 MAC 搞不見 .. 很麻煩的

碼都在 FDD 或 IDE 插座旁有一張貼紙上可以比對一下

希望對你以後燒 BIOS 有幫助..

不然拿去 ASUS 皇家俱樂部幫你燒 MAC 碼 , 要不要費用我就不知道 .

网友B:
http://www.megaupload.com/?d=HK1IHUO2
DMI236.EXE

剛看有人拿來用在ASUS P5K刷MAC成功
用法是
dmi236.exe /o 1"000000000000"

底下的0是MAC值

試試看,刷成功跟大家講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egaupload.com/?d=HK1IHUO2
DMI236.EXE

謝謝 T大 還有H大 ~真的可以耶~大神奇囉 ~
找了 好幾天 ~終於把這塊 修好 IO +南僑 洗過BIOS ~
解決的上網問體...
網友要好好的 收起程式..
好用...免的 以後不小心洗了 ASUS 的 MAC~沒辦法上網..

网友:
原來asus做客製化bios就不能這樣玩瞜~,我記得以前478時代用熱插拔,把別加主機板拆下來的bios直接開機用強制燒寫的命令mac也刷的過去

网友A:
恭喜可愛大完修.... 這軟體可真要收起來喔~~~

不過.... 那位大大可以把它轉到Pigoo來啊, 因為Megaupload在香港被Block了,下載不能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可愛大完修.... 這軟體可真要收起來喔~~~

不過.... 那位大大可以把它轉到Pigoo來啊, 因為Megaupload在 ...

我下了, 跟樓上的 dmi.rar是一樣的檔案, 不用再轉回來了

网友:
太驚人了! 我最近也是遇到3片 華碩的板子重燒BIOS之後
網路都PING不到原來是MAC碼 不見了!!!

网友:
太神奇了! P5LD2-X/1333 刷寫MAC碼之後 正常上網!  酷斃了!

謝謝 tanghtm 大!  這是好物啊!

追加 P5QL PRO 再次成功! 一開即上!

楼主:
剛又試了一次~~也是用燒錄機在 清空 再燒 ASUS 官網BIOS
不能上網...之後用 DMI236  就可以囉
之後再作一般的 DOS更新BIOS 不會影響 網路 不能連線

网友:
喔喔! 所以是拔下清空的問題!

可愛大太強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又試了一次~~也是用燒錄機在 清空 再燒 ASUS 官網BIOS
不能上網...之後用 DMI236  就可以囉
之後再作一般 ...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ASUS的主機板的MAC是寫在DMI資料段~
一般更新BIOS時是不會把DMI資料段清空的~
而我們用BIOS燒錄器去燒時,是全部清空,連DMI資料段都KO了~
所以在重新寫入BIOS時就沒有那段資料~
就會變成沒有MAC位址的冏境~
而用DMI就可以把相關資料補回去,就搞定了~
恭喜樓主~呵呵~

网友:
還好啦,剛好被我在外國網站找到,大家就多交流技術瞜~^^,在這裡淺水這麼久也多少會修一些東西

网友:
ASUS 的若是改了 BIOS 很多都會有此問題,
給個 MAC 就可了

网友:
這樣是不是以後華碩的BIOS.用燒錄機燒,就會出現問題? 還是只有這片特殊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