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YO SD-459U 三洋媽媽樂 滾筒式乾衣機 !!

楼主(2011-12-28):
最近天氣不好 , 北部地區幾乎每天下兩 , 衣服都很難晾乾 , 需要借助乾衣機來烘乾 !!

可是偏偏乾衣機出了點狀況 , 就是那個門無法蓋好 !! 每次運轉時的振動 , 就會造成門自動開啟 , 保護裝置就會起動

切斷電源運轉 , 就會自動停止 , 常常不注意 , 等到去取衣服時 , 才發現門又打開了 , 衣服都沒烘乾 !!!

想用膠布把門貼起來 , 可是這個門又需開開關關 , 造成很多困擾 !!!

不知版上的大大 , 有沒人知道這一型的機器 , 有關門閂的裝置 , 是否有零件可更換 , 還是有什麼其他解決的方法 ???

网友A:
1.找三洋服務站
2.用魔鬼沾
3.找tsao0427師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找三洋服務站
2.用魔鬼沾
3.找tsao0427師傅

找我我也是說到三洋服務站買材料就可以了
應該是門扣壞了,這門扣有方向性,沒裝過的人零件拿到手,轉來轉去的可能會研究老半天?
可將整個門拆下拿到三洋服務站叫他們幫你裝上,零件幾十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我我也是說到三洋服務站買材料就可以了
應該是門扣壞了,這門扣有方向性,沒裝過的人零件拿到手,轉來轉去 ...

感謝回覆 !!
蠻老的機型不知有無備料 !!!
改天再去找看看 !!!

网友:
若無料...用一般鎖扣替代或改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