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Fujikoki電子膨脹閥線圈

楼主(2011-12-28):
目前家中冷氣機故障(應該說今年夏天就故障至今),廠商說找不到零件(也叫不動),我是完全不相信
,各位前輩若知道台灣哪買得到請讓小弟知道,不然要請空調行幫我去國外訂

規格:
R410a
冷房能力:7.1kw
暖房能力:8kw

我找過對應Fujikoki的型號應是:CAM-D18

圖中黑色及排線部份就是我要找的,已自行量過阻值異常,只能先更換上去,若再不正常,還要再看膨脹閥本體、機板及壓縮機

网友A:
這個東西故障率很低也?
它如果壞了,室外機剛開始還是可以啟動,只是運轉一段時間後,一些感溫器會偵測溫度異常,
然後出現故障燈號

電子膨脹閥是隨著壓縮機的頻率增加而開口變大,所以冷媒流量就會增加,
當它故障開口不會變動時,它的開口並不會完全封死,還是會有些許冷媒流動,
也就是為什麼一些一多對的變頻冷氣,當你只開一台室內機時,其它未開機的室內機
,你仔細靠近去聽就會聽到冷媒流動聲,而且你摸冷排它也會冷,這並不是故障

你是找原廠的嗎?一般原廠公司是有制度的,應該不會說叫不動,你再打去原廠服務站找他們主管談談

网友:
接觸不良, 用鋸子小心鋸開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東西故障率很低也?
它如果壞了,室外機剛開始還是可以啟動,只是運轉一段時間後,一些感溫器會偵測溫度異 ...

就是出現錯誤碼!我認為最簡單的狀況就是這個了!因為如果膨脹閥本體堵塞或是壓縮機出問題,都是不小工程,我手上沒工具可處理!我目前也不認為是機板問題,反正就一步步來做

這冷氣是水貨,買了很後悔,安裝的廠商一直推拖說太多case要做,賣的廠商零件找了一個夏天寄來是錯的!現在又說找不到零件,所以奉勸各位要小心

接觸不良的部份,這可能要把線剪下來量才知是否只是單純的外部排線斷裂,內部線圈若掛了,就要買新品來換了

网友:
給你建議,先往感溫器方向追查(所有的感溫器),目前知道變頻冷氣的感溫器故障率蠻高的

网友B:
淘寶網上有得買!也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寶網上有得買!也不貴!

哈!剛好我也有看到了,如果台灣沒有就去淘寶買了

感溫線我有想過,不過現在先知道這東西故障了,先解決這個,感溫線就好找多了

网友:
......標準的電子膨脹法.....這東西原廠不可能沒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