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對講機問題

楼主(2011-12-28):
明谷牌『C型』透天用室內對講機

那我可換成數位對講機嗎?銳眼 室內 數位對講機

原來只接一隻室內機和門口機+電鎖

网友A:
只換室內機不行。
你的主機要一起換 --> 主機換,室內機 門口機 都要換,說不定電源含電池也要換。
透天用的可能不用主機。
公寓大樓很多人不知道主機的存在...我連自己住的放在哪裡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換室內機不行。
你的主機要一起換 --> 主機換,室內機 門口機 都要換,說不定電源含電池也要換。
透天用 ...

它只可換室內機
門口機是公寓共用的

网友:
依我知道的是不能改數位.有高手的大有辦法嗎?

网友(2012-02-11):
如果要改的話,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可以改小套交換機。
1.室內使用數位話機,如果想要玩的話,也可以加裝網路節費盒,
 對外播號設定都以網路電話線路播出電話。
2.公共區域使用類比訊號,來控制。門口對講及開店鎖功能。

网友(2012-05-15):
謝謝大大資料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換室內機不行。
你的主機要一起換 --> 主機換,室內機 門口機 都要換,說不定電源含電池也要換。
透天用 ...

一般新大樓對講機都放在一樓樓梯間的弱電箱裡,而舊式的也有一樣都在一樓樓梯間弱電箱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