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三洋ST-20GF1電視機開機後綠燈閃一下沒畫面

楼主(2011-12-28):
換了2科47uF50V電容後就好了...又可以省下一筆錢了,
非常謝謝各位高手的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  這台的通病@@就那2科電容

网友A:
到底是那兩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那兩顆...?

這篇大概是M大誤開新帖

請參考下面連結原PO  (兩個電容出處是原PO  6#)

[求助] 三洋 ST-20GF1 電視機,開機後綠燈閃一下沒畫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3463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那兩顆...?

根據電路圖是標示C510和C511,就是這兩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據電路圖是標示C510和C511,就是這兩顆.

感謝米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篇大概是M大誤開新帖

請參考下面連結原PO  (兩個電容出處是原PO  6#)

喔, 感恩.... 看到實圖更好,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 感恩.... 看到實圖更好, 呵呵

補上電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