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CER AT3201W液晶電視畫面問題

楼主(2011-12-28):
請問各位前輩...
我家這台電視目前冷開機時過個十幾秒
畫面跟聲音就會停止不動,就跟暫停一樣
然後用遙控器或面板按鍵都完全沒反應
需要切斷電源重新開機,需要反覆4次以上狀況才會好轉..
這是有啥問題嗎...??煩請各位前輩能指點一下迷津...

网友:
可能是電源故障,尤其是爆電容成份居多,不過拆開來看比較好判斷。

网友:
爆電容喔

网友:
拆開看~看電源版~電容是否變形了  快更換~~別拖太久  會變成電源版壞掉 (可能)

网友:
冷當機,AD板ERR,應該是通病。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网友:
不知道有自行拆開維修嗎
維修狀況是如何呢  希望你有完修

楼主:
昨天我媽把電視送修了,剛剛電器行打電話通知說修不好
說需要更換一台新的
等他們送回來我再自行研究一番:)

還有電器行說以後要數位化我們的就電視就不能使用了
這是真的嗎...??

樓上有前輩提到的AD版ERR是指啥??之前爬文中有看過卻忘記在哪裡看到了..

現在爬文爬到一個頭兩個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媽把電視送修了,剛剛電器行打電話通知說修不好
說需要更換一台新的
等他們送回來我再自行研究一番: ...

建議你可以換一家電器行了..
問題一:   再這裡沒有修不好的...只有值不值得修
問題二:   如果沒有內建,數位電視接收盒...買一個外接的就好了,2張小朋友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媽把電視送修了,剛剛電器行打電話通知說修不好
說需要更換一台新的
等他們送回來我再自行研究一番: ...

小心 AD或 T-con已被偷換掉了

网友:
我覺得要送另一家維修,
一來檢視前一家有無作手腳,
二來再判斷值不值得修。

网友:
你叫得這間電器行~~真黑心~~夭壽~個人猜想~T-CON AD或高壓版高不好都被更換掉了

以後不要叫這間了  哪有修不好這東西~~瞎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電視已送回...目前狀況正常中也退了維修費...
本想拆來研究一下..就被我娘下了近拆令...

這家族蠻合諧的..有問題大家都會傾囊相助..
不像有的都只會嘴砲...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幫忙..

電視已送回...目前狀況正常中也退了維修費...

黑心的店是有. 但不是每家店都是如此.
是不是以技術交流為主, 少些臆測比較符合PIGOO的精神?

"無罪推定"原則適用.

樓主不也說了"電視已送回...目前狀況正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