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掛了序號遺失來試試這帖吧

楼主(2011-12-29):
nirSoft ProduKey.rar (48.45 KB, 下載次數: 242)
可在PE下直接執行
先選windows所在目錄.確定後即可

网友A:
不懂說明   能請大大詳解嗎

网友:
意思是在PE系統底下
也可以拷貝出原有系統裡的KEY
真是好用的工具
感謝版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說明   能請大大詳解嗎

當系統無法登入時.你又遺失序號時.只要系統硬碟沒有嚴重損壞.都可以複製出原本OS裡的KEY.
使用方法可以在XPE系統直接執行.或拆硬碟到其他電腦讀取皆可

网友:
收到  了解  非常感謝

网友B:
適用版本X86(32位元月沒問題,但是X64位元不知是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適用版本X86(32位元月沒問題,但是X64位元不知是否可用?

X64也可以

网友C:
這個有用啊, 太感恩了...

不過想問下, 這軟體在簡體XPE下會否亂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有用啊, 太感恩了...

不過想問下, 這軟體在簡體XPE下會否亂碼?

把資料夾裏的ProduKey_lng刪除會變成英文版.

簡體語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資料夾裏的ProduKey_lng刪除會變成英文版.

簡體語系

感謝強植裝甲老大!!

网友:
超級好用的工具耶!
以後就不用怕序號放哪裡?

网友:
超好用的這樣就不怕找不到序號了

网友:
好用的工具軟体
留下來備用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