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保險絲電阻是多少電阻值

楼主(2011-12-29):
測了有約150歐是不良嗎 怎樣看外觀其電阻值是多少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你好︰
問題這麼問是沒有人能夠回答你的,要問電阻值必須要有色碼或文字等,把照片拍出來或把色碼或文字貼出來,大家才知道怎麼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問題這麼問是沒有人能夠回答你的,要問電阻值必須要有色碼或文字等,把照片拍出來或把色碼或文字貼 ...

對不起 已上傳圖片

网友:
照片顏色隱約看來像是 921歐姆。
但有點奇怪
綠色應是電感而非電阻,但PCB印字又是電阻。
色環電感標示 http://www.token.com.tw/big5/inductor-color-code.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不起 已上傳圖片

照片拍的很模糊,顏色無法清楚看出,但是這兩支電阻看起來色碼是一樣的,所以阻值也一定一樣,你兩支電阻都測量看看,如果一樣應該就沒壞了。
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測量得到150Ω的,測量電阻不可以直接在電路上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的很模糊,顏色無法清楚看出,但是這兩支電阻看起來色碼是一樣的,所以阻值也一定一樣,你兩支電阻 ...

謝謝回覆
保險電阻色環 1 白 2 橙 3 啡 4 黑 5 啡

网友:
如果是樓主自己看的顏色
白橙啡黑啡應該是931誤差1%

一般綠色的都會看成電感...
不過pcb上面寫FR應該是保險絲電阻沒錯...
樓主可以焊掉一隻腳量測就會準了..
一般這種斷路就是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保險電阻色環 1 白 2 橙 3 啡 4 黑 5 啡

保險電阻一般阻值會在100歐姆以下,且個頭以其阻值分壓所產生功率來推測,似乎極不合理。在下認為此是軍規色碼電感。正常阻值在0.5歐姆以下。用於濾波兼保險。

网友:
江湖上有個傳說

有一種特殊電組,它是五碼(無碼??)的,它的第五碼真的是無碼(要當它不存在).

以樓主這顆看來就是 棕黑棕紅=100歐姆

這種電阻我遇過一次,您再確認看看.

网友B:
電感型電阻保險絲....這應該用在交流的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感型電阻保險絲....這應該用在交流的部分吧.....

很感謝各位回覆
拆開保險絲電阻測有約70歐 正常嗎 會不會偏高 零件有五色碼 會不會白色是代表保險絲 橙是3  啡是1
黑是0  啡代表誤差 這阻值是31歐 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謝各位回覆
拆開保險絲電阻測有約70歐 正常嗎 會不會偏高 零件有五色碼 會不會白色是代表保險絲 橙是 ...

會不會過高是要和其後面所要保護之負載阻值來比較。光憑你提供一張局部照片根本難以判斷。
我一直認為照片中是電感原因就是以串聯分壓觀點來看(阻值愈大,分壓愈高,其產生之功率愈大,愈易燒斷),此保險電阻之阻值不可能超過2.2歐姆。若用電感其直流電阻是趨近0,但其電感特性又可阻擋高頻通過,是極佳低瓦數保險絲的選擇。
電感應為 310uH +- 1% 軍規品

楼主:
謝謝指點
這保險絲電阻 是在功放機內的底板 因不小心將面板的排線插錯底板 導致燒了變壓器次級電壓幾顆保險絲 想換了沒事 但開機不著 而變壓器有電輸出 不知燒了底板那零件
測了圖中紅圈兩顆一樣的保險絲各有70歐 應是不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點
這保險絲電阻 是在功放機內的底板 因不小心將面板的排線插錯底板 導致燒了變壓器次級電壓幾顆保險 ...

果然是用在交流的....

那2顆沒問題..有問題的~~應該是連IC都燒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用在交流的....

那2顆沒問題..有問題的~~應該是連IC都燒壞了..

那顆是電感型電阻保險絲 那五色環 1 白 2 橙 3 啡 4 黑 5 啡 應怎樣計算電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顆是電感型電阻保險絲 那五色環 1 白 2 橙 3 啡 4 黑 5 啡 應怎樣計算電阻值 ...

上面不是有給答案了?
而且電感..沒電感表~~你也量不出來..
用歐姆..只要是導通的~就是好的..不超過100歐姆都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