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LA1916W A寬型液晶螢幕(已完修)
火..

楼主(2011-12-30):
電源燈不亮  12v跟5V都量不到電壓= =
ON/OFF也沒電
完全摸不著頭緒

网友:
老大:
請教一下,電源線有正確插在插座上?
插座有電?
電源經fuse後正常?
整流後初級dc電壓是幾伏特?

网友:
建議樓主從基礎開始,保險絲有無開路,橋整是否正常,PWM IC跟蕭基特是否正常,否則很難跟您建議

這台以前應該是奇美代的工,跟3隻鳥的VA1912內部一樣,不想花腦筋修可以換板,大約250

网友:
C大跟P把講得很清楚....維修絲路!!重點~~大大您有電表嗎??拿出來量給大家看..各位就會教您..

楼主:
變壓器之前有110V入電  變壓器之後有六個腳  我都量不到(好像是我不會量)外觀也沒有明顯過熱變色痕跡

楼主:
有大大不嫌棄  可以即時通教我嗎  我很笨也不是電子科的   只是對電路很有興趣   已經撿過好幾台軟的  都是換換電容就好了= =
如果有大大願意教我  我的即時通是wu_huang8526@yahoo.com.tw

楼主:
補上測量電壓

補充  怕圖中的字看不清楚

變壓器入電端  電壓  335V
輸出端  6個點交叉測量  都無電壓輸出

楼主:
我不怕維修這個會很麻煩  我的目的是在維修中學習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還需要什麼數據  我都可以馬上測量

网友:
樓主您先量大電容2端是否有150V,跟橋整輸出端(+-符號)電壓多少

楼主:
c大  大電容兩端  是指   大電容的兩隻腳嗎  大電容的兩隻腳346V
橋整的話  有四隻腳  外側兩隻 349V   中間兩之117V

楼主:
老實說  我真的很白癡   查遍了論壇  卻還是學不會怎樣測量這一塊電路板   有無大大可以教我怎樣測量  從哪一個腳位開始測量  如果可以加上圖解  小弟會更加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實說  我真的很白癡   查遍了論壇  卻還是學不會怎樣測量這一塊電路板   有無大大可以教我怎樣測量  從哪 ...

既然什麼都不會,就不用讓大家白費力氣在此教你,直接徵求一位在地的指導師來當面演示講解。
你現在post上來所有的量測結果根本不足採信。

楼主:
哀  想學也是個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哀  想學也是個錯嗎

看清楚,是要你
[ 直接徵求一位在地的指導師來當面演示講解]
看來你連電表都不會用,報個數值跟現實竟有如此大差距,讓人如何線上指導?

楼主:
小弟住在高雄鄉下地方  去哪找指導師
我也想知道  從哪個腳位量起  所以我的數值我也很清楚的打上  我從何處量的

楼主:
我的電表沒有電容檔    所以  我把兩顆藍色的高壓電容(變壓器上下兩顆)拆下來  用電組跟嗡鳴檔   測量後  都沒數質  沒聲音  是壞了嗎  還是我用錯方法

楼主:
奇怪了  我的權限上說我可以發短消息  可是  我不能回復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電表沒有電容檔    所以  我把兩顆藍色的高壓電容(變壓器上下兩顆)拆下來  用電組跟嗡鳴檔   測量後   ...

首先給你拍拍手,想學習的企圖心很好,這點值得鼓勵,
接下來只是方法的問題而已,維修的方法,思考的方法,量測的方法,
你要先理個順序,然後再下手,
如電壓量測,電表用那個檔位要正確,否則不正確量測數據是無法正確判斷故障點的,
尤其是隔空抓藥.........
您那量測的數據,令人懷疑他的正確性,pi 板上是不可能出現那麼高的電壓,
難不成你輸入了 220V AC ?

网友:
你用嗡鳴檔量量看鎖在鋁片上的晶體及高壓二極體有沒有短路

网友:
直接換新的

楼主:
恩恩  馬上拆下來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馬上拆下來測

不用拆
直接量就行了

楼主:
之前測量的數值  是不是測錯地方??

直接量那三隻腳嗎  還是要com在鋁片的腳
兩種方是我都量了  都會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測量的數值  是不是測錯地方??

你量的是高壓的部分
如果鋁片上的零件沒問題
就有可能是你的PWM IC有問題

网友:
直接量那三隻腳
直接量都會叫嗎

楼主:
是的   直接量  都會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直接量  都會叫

那就把那顆短路的拆下來在量一次
如果還是會叫
那顆就打穿了

楼主:
好  感謝kk大  我馬上拆了他

网友:
大家都很熱心 不錯喔

楼主:
暈了   拆下來不會叫捏   怎麼辦

网友:
高雄..那裡..可來找我..我教你..這樣會比較快...不過...要我有時間

楼主:
我高縣林園   明天放假  您有空嗎

网友A:
雙園大橋到我這要20~30分.我在前鎮區.瑞西街..鐵路這
回別人文前記的按回覆..這樣別人才會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測量的數值  是不是測錯地方??

直接量那三隻腳嗎  還是要com在鋁片的腳

看了照片中說明,現在瞭解您的問題點嗎 ? 你錯誤的量測結果,其他人怎會有正確指導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雙園大橋到我這要20~30分.我在前鎮區.瑞西街..鐵路這
回別人文前記的按回覆..這樣別人才會知道..

跟我高雄市老家很近,只不過我很少回高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高雄市老家很近,只不過我很少回高雄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雙園大橋到我這要20~30分.我在前鎮區.瑞西街..鐵路這
回別人文前記的按回覆..這樣別人才會知道..

恩恩  我知道了  那您  什麼時候有空方便教我呢

网友:
來電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照片中說明,現在瞭解您的問題點嗎 ? 你錯誤的量測結果,其他人怎會有正確指導方向。 ...

如圖  我又測量了一次  是我com腳錯誤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圖  我又測量了一次  是我com腳錯誤嗎??

量直流時,電表有切至DCV檔嗎 ?

网友:
論壇裡有很多在高雄的高手,有看到的就跳出來幫幫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直流時,電表有切至DCV檔嗎 ?

報告大大  我錯了  我真的用錯檔位了  我開到ACV= =   我換成DCV後真的根大大說的一樣
都是150v
二極體 三隻腳  我也都量過了  也是150V
現在我該測量哪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暈了   拆下來不會叫捏   怎麼辦

這樣的話
那就要先查查周邊零件有沒有短路了

楼主:
感謝 akgkaylin 的教導  此營木已經順利完修  又學到一手  哈哈    不過  又要砸錢  買電表了= =
電表太爛   有些都不能量

网友A:
你也要吧..那裡壞..怎麼查修的..全po出來..
這樣對後面的人是不是比較好學
你自己也才記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要吧..那裡壞..怎麼查修的..全po出來..
這樣對後面的人是不是比較好學
你自己也才記的住 ...

akgkaylin大  這顆壞掉的料號  我忘記了  螢幕也交件了= =
只能補這張圖了

网友:
不是跟我說拉....
我查的..我當然知道問題點
我的意思是...一開始沒電源要怎量..
怎麼查到那裡去的...
要如何給下一位..看到你的文章..也會自己去量..
而不是看到他...好..就換他..這樣如果不是他..那是不是學不到什麼東西呢..

网友:
版上很多高手講了!小弟提醒一下~台灣是110V~~經過橋示應該會落在150~160V~大大既然可以上346~最有可能是用到220V~如排除以上問題!!你就換橋示~跟那8PIN IC!!

网友:
恭喜完修~~  我想這科IC是PWM震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