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P800 SE 偵錯卡:AA58

楼主(2011-12-30):
BIOS會自己還原...電池有電....降ㄆ有插....但就是會還原....維修新手QQ
請各位大大教教小弟如何查修....

1,這塊板子可進系統操作正常下忽然類似關機但不斷電(主機板的電還在.風扇還在轉....但硬碟已經斷電...
2,有時暖重開會看見BIOS一直在偵測軟碟機和光碟機..訊息一直循環...
3,CLRTC跳帽的第二腳有2.8V,過電量第一支腳有3V左右....

南橋溫度正常..溫的。
Q88(AGP下面那顆APM2054N的S級有1.5V,穩定。
8組USB阻值皆510左右。

网友A:
CPU座有灣板?不把CPU風扇扣上用手壓著開基試試

网友B:
比較建議先刷一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座有灣板?不把CPU風扇扣上用手壓著開基試試

試過加壓CPU,北橋,南橋...狀況一樣.....
加焊過CPU座.....一樣...(結果...座虛焊了...要在換一個後才能繼續查修了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建議先刷一下BIOS

BIOS換過同板良品的....狀況一樣QQ
想到要換橋就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