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231AP 可開機..但畫面卡住了...

楼主(2011-12-30):
有逼逼兩聲就停住了...按鍵F1 F2 F10都沒反應...
請問各位大大是筆電那兒出問題呢...

网友:
找usb鍵盤插上試試就知道是否筆電鍵盤出問題
如果還是沒反應
應該是查bb警告
看看記憶體如何

网友:
如果正常開機
嗶嗶聲會是幾聲?
假設正常開機只有嗶一聲,
但是現在嗶了兩聲,
查查你那主機板的BIOS嗶聲表

网友:
有可能是鍵盤問題或週邊線路

楼主:
正常開機沒有嗶嗶聲...
插usb鍵盤也沒反應...

网友:
bios電池有電嗎?

楼主:
BIOS電池是有電的...

网友:
先拆下內置的鍵盤 在接上 USB鍵盤 並檢查HD是否有壞軌  如沒有看OS是否異常損毀無法使用

楼主:
先試試看...感謝...

网友:
鍵盤問題那...換一個應該就ok了

楼主:
原本鍵盤換到別台是正常的...

网友:
拆掉硬碟.光碟試看看是否還是會卡住

网友:
裸版測試看看

网友:
計憶體沒插好也會喔.....

网友:
對了你案f12...讓它選開機的程續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我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