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X10電漿畫面不良(已完修)

楼主(2011-12-30):
右邊2個大電容似乎有點澎漲

電源板量電壓都正常

AD板

故障畫面

聲音正常把視訊盒拆掉,從AD板輸入VGA訊號畫面一樣不良,接下來不知從那裡下手, 頭痛中........

不知道XYZ板各是那一塊............

經小張大指導更換Q17,就好像中賓果...........

有畫面了,但斜紋很多,忘了拍先借圖,和這圖一樣症狀,問題應出在ad上,

4個鋁質電容先換(子母及切換電路)

z板順便把鋁質電容更換,A害....電容沒了,留下一個餘孽

聽從大大建議加12V風扇幫助散熱

Z板順便加1隻,1隻才0.7W

完成,不過有一點星光點,不會很嚴重

网友A:
邏輯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故障

許多人告訴我是y板的4方形大IC故障(有鎖散熱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許多人告訴我是y板的4方形大IC故障(有鎖散熱片)。

您有換了嘛
拍張相片
稿不好我有零件

网友B:
通病:Y板或Y驅動板兩者之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病:Y板或Y驅動板兩者之ㄧ。

W大,掃鋁質電容(y板),不知道成功率如何?
已先各別退y上,下驅動,毛病一樣

网友C:
Y板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Y板不良

Ipm故障會有這個症狀嗎?

网友D:
通常這問題是散熱片很大的~躺這的裡面整合IC NG 你拆看看  一拆起來就知道答案了

因為X板根Y版那2科 整合IC很燙  再加上沒有風扇  大概使用3年左右就爆了

你拆起來IC就知道問題了~如果完修建議加裝風扇  XY板 都要裝各一科

以上答覆 為個人猜測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這問題是散熱片很大的~躺這的裡面整合IC NG 你拆看看  一拆起來就知道答案了

因為X板根Y版那2科 整合I ...

回j大,我有拆開,ic內看似很新,沒有暴,燒燬的痕跡,我想先掃鋁質電容,不知到成功機率如何?請j大指導。

楼主:
(已完修)

引用 网友A:
您有換了嘛
拍張相片
稿不好我有零件

w大請看

請教w大,lg電漿42px10症狀為直條彩色雜紋,我的作法: 先分別退ㄚ驅動上板,開機,一半的毛病一樣,再退ㄚ驅動下板,症狀仍然一樣,判斷ㄚ驅動上下板是好的,是嗎? 把ㄚ板的ipm退下,ic內很新,無燒燬痕跡或mos擊穿現象,再裝上,把ㄚ板上鋁質電容全部換掉,再開機,症狀仍然一樣。 IPM故障除無影像燒燬fuse外,也會有直條彩紋的故障畫面嗎? 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請看

如果拆開IC無異常~~那X跟Y板保護電組有燒毀嗎?  如沒燒毀可以換看看Z板  這塊也蠻常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大請看

ipm 大部分是燒保險絲
手上有台 lg v5是IPM故障
看看邏輯板 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寄給您試一試
但Y板故障也會是有次此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m 大部分是燒保險絲
手上有台 lg v5是IPM故障
看看邏輯板 是不是跟我一樣

謝謝w大,我高雄這邊找不到ㄚ板可試,我的是v6的,不過邏輯板我應該找的到,我有用相機錄影,同行說應該是ㄚ板,既然w大如此,那明天我去找一塊邏輯板,試後再說,
Ipm再熱機時,燙的無法碰觸,難得ㄚ板故障率如此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w大,我高雄這邊找不到ㄚ板可試,我的是v6的,不過邏輯板我應該找的到,我有用相機錄影,同行說應該 ...

如果是 y 板故障
另一塊要一起更換
換 會使用的比較久
給我電話 南下可以見見面
短訊 聯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y 板故障
另一塊要一起更換
換 會使用的比較久

W大只的另一塊是指z板?

如果最後真是y板,又找不到ipm,可能就放棄了,流下來殺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只的另一塊是指z板?

如果最後真是y板,又找不到ipm,可能就放棄了,流下來殺肉吧 ...

香港有一家有賣
但是是(貴三三)買部下去

网友E:
1.那不是IPM的問題
2.Y板跟Y-DRIVER都有可能
3.鋁質電容(全掃).那只是治本的關鍵(故障還未排除)

A.要先確定是Y板或是Y-DRIVER的問題
一般來講上.下DRIVER 2隻都壞的機率很少(但也遇過).正常來講因該是Q17故障(MOS FET打穿)短路.另一個可能的故障VSCM的電壓異常

夠明白了吧!---->>>剩下的(換零件)靠自己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那不是IPM的問題
2.Y板跟Y-DRIVER都有可能
3.鋁質電容(全掃).那只是治本的關鍵(故障還未排除)

謝小張大.W大

補拆掉的IPM

很新

型號

明天先找ㄚdrive上下先換換看,如果還是相同症狀故障範圍就可以縮小在ㄚ板,是嗎?
又ㄚ板除了IPM其它的IC或零件也可能造成這個症狀? 小張大的意思是如此嗎?
謝謝各位大大不厭煩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那不是IPM的問題
2.Y板跟Y-DRIVER都有可能
3.鋁質電容(全掃).那只是治本的關鍵(故障還未排除)

果然是小張大,一出手就不同,請看圖:

果然Q17確實不太一樣,測量結果打穿短路狀態

難到小張大會隔空抓藥(算命)嗎?

网友:
之前的問題你已回答,xy板是處理橫縱線,Z板是控制亮度,(判斷退Y板就不該會有直條彩色雜紋),測試面板上多組電壓是正常,按選單是測畫面變動時直條狀況(都不變)應該是AD到面板訊號有問題
.

网友:
xy板是處理橫縱線,Z板是控制亮度,(判斷退Y板就不該會有直條彩色雜紋),測試面板上多組電壓是正常,按選單是測畫面變動時直條狀況(都不變)應該是AD到面板訊號有問題

可是實做都是Y板--------------------------一堆人換了就好了-----------這是這機種的通病---------
我也不懂
我之前修自家富士通50吋電漿電視-------我去買二手邏輯板---專門維修的也是說不可能壞-叫我再查查其他的--可是買回來換上就好了----本來要報廢----
電漿真不好修----------------
現在維修-----好像只要會換板就好了---------不需技術------
時代變了

网友:
難到小張大會隔空抓藥(算命)嗎?
應該是壞很多--------------所以lg被罵翻了

网友(2012-03-03):
阿資大恭喜完修>要不要賣(價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