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771 CRT 螢幕收縮上去一半

楼主(2011-12-30):
請問修理的方向

修車店的老闆終於傳來照片了, 看看問題應該是垂直掃描出事了
看到那個時間顯示, 大該 BIOS都沒電..

ACER CRT V771

ACER CRT V771

网友A:
要答案也別那麼懶嘛!
拆開來,上個圖片,量測一下,讓大家一起來抓蟲才快,
否則這種無里頭的問題,要讓大家來玩謎猜?..........

网友B:
換一台最快 (也最懶)

网友C:
希望有照片 我怕我的回答有誤解
CRT掃描時 想不知能不能照下來
--------------------------------------------------
以下是我以前貼的  修改一下

CRT MONITOR 垂直電路  幾乎都是TDA8172
借用TDA8172 DATA SHEET圖說明

故障現象: 垂直上方掃描不足
檢測方向:
                自舉幫浦電路故障
                就看上面三個紅色框

                或是 垂直IC本身故障(與二極體相接的PIN腳 )
                            或是 垂直IC錫點裂開

                另外紅色框  RC並連 垂直偏向線圈(DY/YOKE )  的電容
                短路漏電時也會  過量消耗幫浦電路  供應出來的能量  使波形[不舉]

當垂直掃描由下回歸上方時
由於回歸時間短 + 偏向掃描DY  是電感
依靠幫浦電路  強制墊高電壓 使電流偏轉斜率陡峭 加快回歸時間

當幫浦電路失效後
垂直掃描電流偏轉斜率不足 無法在限定期間抵達頂部上方時
畫面上方頂部就會收縮

----------------------     C 2               C3
DATA SHEET 數值     470uF          220uF
實際電路應用數值    1000uF         470uF~1000uF

-------------------------------------------------------------------------------------
故障現象: 垂直下方掃描不足

         垂直IC本身故障 或是 垂直IC錫點裂開
         有些設計垂直IC-TDA8172 改用正負電壓供電--->負電壓供電不足

或是 C/S形線性補償電容故障
參考上圖C5 C6

-------------------------------------------------------------------------------------
影像遮沒電路...

-------------------------------------------------------------------------------------

上述 1 和 2  項 是最常見
希望有幫助

要有照片 比較有依據參考
不然我打字再多也成亂槍打鳥
還會害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答案也別那麼懶嘛!
拆開來,上個圖片,量測一下,讓大家一起來抓蟲才快,
否則這種無里頭的問題,要讓大 ...

哈,,,
我也是覺得懶....人家....不是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一台最快 (也最懶)

時機敗敗...
這個可以, 不過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有照片 我怕我的回答有誤解
CRT掃描時 想不知能不能照下來
---------------------------------------- ...

謝謝你,,,,,每次都有不同的驚喜和很好的資料...
如果確定可修, 那俺就告訴那個修車廠朋友去修吧..

网友:
啊~修車廠朋友~~
希望他不會把各腳錫點焊成短路
(本想說 順便重點電路 補焊一下)

圖上零件編號是 DATASHEET 示範用
跟實際 板上零件編號不同

要先找出垂直IC有散熱片的

网友:
我看到照片了

請先檢查 負電壓 是否足夠
大約 負12V
(TDA8172 負電壓送入PIN_4)
--------------------------------------------------------
故障現象: 垂直下方掃描不足

         垂直IC本身故障 或是 垂直IC錫點裂開
         有些設計垂直IC-TDA8172 改用正負電壓供電--->負電壓供電不足

或是 C/S形線性補償電容故障
參考上圖C5 C6
--------------------------------------------
PC MONITOR  線性要求較高
S形線性補償通常會改成如下

以兩個1N4148控制上下方線性補償
有時後1N4148 短路掛了一個 過量負回授 也會使一方異常
只是機率小

网友A:
SIMON1016大的精譬線路分析,不過小的也覺得這 CRT 值得這樣修?
懶得修就換一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ON1016大的精譬線路分析,不過小的也覺得這 CRT 值得這樣修?
懶得修就換一台吧? ...

說的也是  從簡單方向查找 到IC 更換之後
不行就換一台吧
------------------------------------------------------
看畫面內容大概是 輪胎定位之類
時機歹歹 客人不多時 加減修吧
通常 CRT MONITOR 產品 比 LCD 壽命 撐的久些

依輪胎定位/車行  的工作環境
考慮到 外部光線造成的反差
CRT 產品 要比LCD 好些